朋友没事拍一段小视频

楼主(2010-06-06):
 体验了一下飞行的感觉
也是第一次和
FPV
打交道

网友A:
第一次坐沙发!

网友B:
拍的很清楚地面录制吗这场地做过撞击试验吧~

网友C:
不是看屏幕飞的吧

网友D:
原帖由
兔哥
于 2010-6-7 00:08 发表
不是看屏幕飞的吧
很清晰,应该是地面DVD分辨率高码流录制的,至少有很长一段是看屏幕FPV飞的,可以看出“压路”的那段,第一次飞没有太多经验,方向修正很频繁,没有产生舵效就释放了,然后再修正,有点轻微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