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780的锁尾问题。

楼主(2010-06-06):
白金版600n买了一个多月了。 套机中带的gp780从装上就没有调成别人说的那种 棍状物。 忍受了一段时间换上401解决问题。   闲着的780装450上,开始的时候还是金鱼尾,有点恼火。 于是把机子全部整了一边,双桨调的一点都没有,陀螺用了2层2毫米3m泡沫面,中间一块碳板减震。   普通飞行模式   油门  0  25  50  75  100     3d油门 90 80 80  80 90
                                                                                                    螺距 -3 0  3  6   9-10             螺距 -10  -5 0  5  10

电调用的好赢奔腾40安   号码特2835电机  kv3800.配的12齿。
--------------------------------------------------------------------------------------------------------------------------
问题来了,问题出在电机齿轮上, 我闲配12齿,有点太暴力,耗电不小,就改了11齿。 这时尾巴别说金鱼尾了,就是能勉强锁住都是问题了,尾巴表现为往左右 来回的猛摆动,不是金鱼尾。 于是我有换回12齿,这时奇迹般的锁成棍状物了。 用的fataba控, 感度设30都没有金鱼尾了。  难道780陀螺只能在高转速下才能稳定工作? 3800kv配11齿转速也不低呀,为什麽锁不住。要是这样的话,780的适用性就太差了。  转速高了耗电太大,还坏电池
---------------------------------------------------------------------------------------------------------------
还得说一点,都说亚托的飞机精度高,为什麽白金版600的尾推部分无论怎末整理,虚位那么大,尤其是螃蟹爪部分,逛量达0.5毫米。 你这点还不如神龙260汽油机的尾推精度高。

难道用亚托的电子件,做错了?

网友:
还没用过780的飘过..............不过我现在用RCE-500,用亚托的东西,调试非常重要,我这个RCE-500控功能少点都用不了

网友:
我的450用上780感觉比401效果好!错觉?

楼主:
主要是搞清楚780是不是只能在转速比较高的情况下才能锁的住、?

网友:
同解

我得780也是 放在500上面狂甩 怎么调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搞清楚780是不是只能在转速比较高的情况下才能锁的住、?

从我使用的情况看,似乎这个说法是成立的。
我的500ESP新年套装,买回来后还只会悬停和自旋,怎么调尾巴都会摆。后来将尾舵换成DS8910窄频舵机,要好很多但有时还会摆,特别是风大点的时候。现在技术稍有进步,打IDL1飞航线,转速比悬停时高不少,尾巴锁得很好了。最满意的是倒退航线,一点都不甩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