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33抖舵的新解。

楼主(2010-06-06):
看到很多人说933抖舵是国产电位器问题,我认为没有上百个起落,说是电位器的问题是不科学的,我有2个933也抖舵,一个有100多个起落,1个有40多个。换了电位器还是抖,当换了塑料齿后,问题解决了。我认为933抖舵首先换塑料齿,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A:
我的换了塑料齿轮还是抖。。。

网友B:
我的933也抖~

动静很大,大桨都在颤~

但我没理他~ 继续飞~

网友:
我的也抖……一般都是猛操摇杆,就好了,抖的时候再猛操。挺有效!

网友:
归根结底,傻逼电位器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换了塑料齿轮还是抖。。。
换前盖,由于炸机或磨损,前盖固定细轴的小孔,扩大后也会抖舵。电位器一般不会坏,933的电位器上没有塑料片,齿轮的润滑油脂掉到电位器碳膜上也会抖,象410M一样,加块塑料片,电位器一般就没问题了,这个问题建议厂家改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933也抖~

动静很大,大桨都在颤~

但我没理他~ 继续飞~

介绍一个判断的方法给你,在拔掉电机的3根线的前提下,你关闭遥控器后舵机不抖那可以肯定 就是接收机的信号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恒吉帕金森9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介绍一个判断的方法给你,在拔掉电机的3根线的前提下,你关闭遥控器后舵机不抖那可以肯定 就是接收机的信号不稳定造成的。
电机有三根线?你指的是主动力电机?

网友:
抖舵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不都是电位器的问题,特别是舵机在炸鸡后内部零件受损情况下会出现抖舵。抖舵的原因一般有以下情况:
1、齿轮受损,转动不畅。
2、输出齿轮的轴套与电位器轴连接松脱,电位器与输出齿轮的转动不再同步。
3、电位器的轴炸鸡后变形弯曲,直接导致齿轮转动不顺畅,间接导致金属刷片接触不良,严重者电位器底部叉形接触片与电位器轴电气无接触。
4、供电电压不稳定。
5、外界强干扰,如用手触碰输出齿轮金属体。
6、接收机工作异常。

网友:
不错拉。。小问题都能自己解决。。发现这个东西电路板焊接,需要高水平,自己焊好。通电冒烟了

网友:
我有一个933,给电位计滴机油就不抖了,但是很快又抖,返厂免费换了电位计,就不抖了。

我目前6个933服役,个人认为,933能胜任一般3d的要求,当然手感和好点的舵机大不一样了,但是能用,绝对划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