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E的尾垂片振得好历害,原因已查明!

楼主(2010-06-06):
发现尾垂片振得好历害哟,是横向振动,幅度有30mm左右。是不是太薄了点?这机子新买回来才第三次上空哟,没摔过,也没双桨。
      多谢各位大大的热心相助!!!原因已找到!请详看下面:

      现在回想起来,装机时还真的修改过一个地方,装尾桨夹时,感觉其中一个桨夹有串动,无论螺丝拧多紧,还是感觉有0.5mm左右的缝,所以我就把尾旋翼T型座的那一边挫短了约0.15mm(现在用卡尺比较两边的长度差),这样桨夹才不松动。难道是这原因?
      我刚才又把尾旋翼T型座的另一边也锉短了点,现在两边长度是一样的了,装上尾桨夹后,两桨夹都能转动,就是一边稍微紧一点点。
      今天中午试飞了,idle最底油门85%时,尾垂翼以前振动的,现在一点不振了,哈哈,但,,,,idle最底油门95%时,尾垂翼还是振动,不过幅度比以前小了。

      回来后把600NP的尾旋翼T型座装在550E上,桨夹串动的情况又出现了!无论螺丝拧多紧,还是感觉有0.5mm左右的缝!我感觉是其中一个尾桨夹没做好吧?

      换上600NP的尾旋翼T型座后,马上下楼试飞:

1、用6S1P 2600mA 25C 锂电池,idle最底油门85%时,尾垂翼以前振动的,现在一点不振了,哈哈,但,,,,idle最底油门95%时,尾垂翼还是振动,不过幅度比以前小了。

2、用6S1P 5000mA 35C 锂电池,idle最底油门85%时,尾垂翼不振了!idle最底油门95%时,尾垂翼也没振了!

最后:我感觉是其中一个尾桨夹没做好吧?
*************************
2010年6月23日更新:奶奶的,,,原来我果然给说明书给二了

尾传动轴的轴承安装位置说明书写错了,今天按正确的位置重装了一下。尾垂翼振动基本消失了。只是在nomal模式某个低转速时会振一下,一打到idel用90%油门,全程5分钟都不振了

说明书第11页中,原来写的位置是靠机头方向22.6cm或靠尾部方向24.1cm (其实这是500的位置尺寸,YT漏修改了)
正确的位置应该是:靠机头方向28.1cm或靠尾部方向29.6cm

下面是以前试过的方法:
********************************
一、轴承和外面的橡胶圈松脱,就没有支点了,会引起震动。
    (拆开来看了,橡胶圈正常,轴承位置也没变动)
二、另外有一点会被忽略的就是桨夹的安装方式,我建议你横轴涂上润滑油后,基本左右对称后 两边桨夹同时上去后两边同时用力锁紧横轴锁定螺丝。(今天按你说的方法重装桨夹了,还是没效果)
三、传动轴安装的方式是安装到底后稍微拉出1MM左右,尾管有固定螺丝,上好螺丝后不要锁紧适当像后拉0.5-1MM,传动轴不是越紧越好,太紧反而会引起震动。(按你说的做了。)
四、尾轴是否有左右窜动的匡量,传动轴和尾波箱轴承之间要点R48胶,否则尾轴在高转速的时候会左右窜动。(尾轴是无左右窜动的匡量,R48胶按你说的方法加了。)

还有人说:關於機體尾部會有明顯震動問題,如果你確定零件及組裝無問題,許多原因都出在主尾槳鎖緊螺絲時沒注意要領,不是兩支螺絲都鎖太緊,不就一直鎖太緊一支太鬆,這樣會導致當槳轉動時無法完全展開而產生主尾槳不平衡轉動的震動,這因素可能性非常高
    我检查了桨的松紧情况,基本一致! 力度也适中(我玩600NP有两年了)
以上方法全试了,尾垂片振得好历害哟,是横向振动,幅度有30mm左右。烦呀:(
有朋友说的尾陀螺感度问题,也不是,尾巴不抖也不晃,3D感度在65%,控是DSX7。目前玩3D动作都没问题,但尾垂片就是一直抖动。

哪位大大知道是什么原因呀?  (我的PIT +-12度,循环螺距(副翼升降)也设定在+-12度,IDLE模式油门最底90%)

桨夹与T型座之间的缝,另一边没缝

桨夹与T型座之间的缝,另一边没缝

网友:
感度调了吗?尾舵中立杆看没?以上两点没听你提到过,会不会是这两个原因

网友:
会不会陀螺仪感度过高造成追踪的现象?

网友A:
許多尾震案例,發現是組裝時主.尾槳鎖太緊或一邊太緊一邊鬆造成槳展不開的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許多尾震案例,發現是組裝時主.尾槳鎖太緊或一邊太緊一邊鬆造成槳展不開的不平衡

你说的这情况我检查过了,不是这问题。
还有上面的朋友说的感度问题也不是,尾巴不抖也不晃。目前玩3D动作都没问题,但尾垂片就是一直抖动。

网友:
尾垂直強度一定足夠,沒震動源尾垂直肯定不抖
請檢查機身或尾支撐桿螺絲是否上緊,就這樣

网友:
  550E 还没搞 但我的600E装机途中 有点小经验和LZ分享下
                        600E配给中联0圈有2种 说明书是写一般3D使用“灰色”【比较软】的O圈 猛烈3D使用“黑色”【比较硬】的0圈      最早装机用了黑色的尾巴也是不停得抽动
           后来换了软的O圈 就正常了        期待LZ550E视频 毒毒我  正有败台回来的想法

网友:
实在找不到原因拆了重装,顺便看看那个零件有问题。

网友:
我的低速有小震,高速就没了。低速应该是机身共振的问题。高速摸过尾巴,基本不振。

网友:
难道是尾中联开孔不正?或者换一副尾桨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情况我检查过了,不是这问题。
还有上面的朋友说的感度问题也不是,尾巴不抖也不晃。目前玩3D动作都没问题,但尾垂片就是一直抖动。

老大,除非你尾垂片很松,螺丝要是都上紧了,咋可能尾巴不抖,而尾垂片抖呢?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
你用的是原厂的电机和电调吗?我有碰到过改装电机转速过高和电机没有动平衡导致机体震动过大,另外大齿轮和电机输出齿安装过紧也会导致严重的震动

网友:
转速过低引起震动的情况我遇到过。

网友B:
和当年500CF刚出时一样

后来YT改进了尾波箱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当年500CF刚出时一样

后来YT改进了尾波箱解决问题

請不要造謠,亞拓500尾波箱從來沒改過

网友:
550是採用最新設計700型.600規格,強度與設計有過之無不及

网友:
把大桨  尾桨都拆了再看

然后把尾波箱拆一次,把旋翼头也拆一次,让这2个部位单独运作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当年500CF刚出时一样

后来YT改进了尾波箱解决问题

幸亏YT500上市后这个尾波箱没有升过级,否则又要被人污蔑了,可怜的YT

网友:
换片厚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