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的标准

楼主(2010-06-07):
250SE,油门50时声音较小,75能起飞时,随着螺距增大,震动的声音较大,如果用手拿着脚架,油门开到90,一分钟,手震得发酥。飞是能正常飞,便这种震动正常否?
身边没有模友,没听过别人的机子声音。

网友A:
肯定不正常

网友B:
大将平衡过没有?

网友C:
这是双桨造成的

网友D:
非常不正常,怎么75油门才能起飞呢?螺距需要调整,还有你把大桨拆下来再推油门试试,还有震动就连尾桨也拆了

网友E:
震动的原因太多,电机,大齿盘,主轴装好后就开始试,然后每装一步就试一次,问题总可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