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点一下如何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来省电

楼主(2010-06-07):
高手请指点一下如何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来省电,我的4g6 3.7v,600mah,大概悬停只有3,到4分钟,看贴一般飞450的都能停7,8分,电池大,可是飞机也相对重很多,不知道大家飞4g6都能悬停多久,曲线都调多少。自己琢磨了挺久,按道理如果螺距大些电机转数小些就可以达到起飞相同的风力。

传个视频,第一次一块电池一次起降飞完,平常为了保护电机飞一阵停一下降降温,这次大概飞了2分钟就感觉没有力量了,测了一下3.9v,这个电池大概充了15次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5NzIxNjIw.html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c5NzIxNjIw/v.swf

第二块电池,充电45次,飞了2分45秒,飞行高度刚刚离地。
第三块电池充电20次飞了2分20秒。
充电15次和20次的电池是新买的,开始飞的时候感觉力量比充电45次的大,从声音判断的。
可能后来买的电池质量变差了。

网友A:
那样马达会过热的! 其实也省不了多少电! 作静态最省! 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马达会过热的! 其实也省不了多少电! 作静态最省! 呵呵呵
你的意思是即使转速不高,如果主翼角度大的话电机会热。有道理,主翼角度大,转动的阻力也会大,电机要克服的阻力也大,用电量大,所以也会费电,而且电机会变热。

网友B:
我的4G6S,能飞7分左右,个人认为调整对省电没有什么帮助,毕竟作功是一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4G6S,能飞7分左右,个人认为调整对省电没有什么帮助,毕竟作功是一样的呀。
7分钟还挺长的,是到7分后才感觉无力吗

网友:
无力感在5-6分时出现,7分就不能上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