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福26CC EDGE540这么配舵机安全否?

楼主(2010-06-07):
最近刚买一EDGE540, 奥尔福26CC的, 水平有限, 暂时不打算学3D动作, 只作航线练习, 这样的话原来的FUTABA3003是否可以安全使用呢, 副翼\升降\方向\油门都是这样配的,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解答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3001即可,好歹选带轴承的.

网友B:
温柔点 就可以;了

网友C:
用DS821安全点

网友:
要不试试辉盛996R,价格和3003差不多

网友D:
亚托610,玩到50cc都够用,一次性投入

网友E:
不做3D足够了!放心用吧!前提是别暴力哦!!!

楼主:
先谢谢大家
对于不太剧烈的动作, 我总感觉扭矩是足够的,担心的也是塑料齿轮的扫齿.
在网上查了半天, 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关于配备舵机的资料,其中有种说法是"飞机多重, 舵机就配多大, 对垂尾和升降舵要求较高,是因为离重心最远", 但这种说法对于不做3D动作来说, 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方向舵和升降舵离重心最远, 从力矩上分析, 应该是要求最不高的呀(作3D动作,剧烈动作除外).

网友D:
飞机要1千块,发动机也要1千块,舵机你准备省钱?
汽油机有多大震动,你估计没有概念
我第一架汽油机油门舵机hitec塑料齿舵机,空中死舵,飞机砸了
自己算到底是省了还是没省

网友F:
想便宜可以先买INO LAB的650MG,扭力速度都小点,但是金属齿的比较靠谱

网友G:
3003等是不能用的, 推荐Hitec金属齿的5kg以上舵机

网友H:
开玩笑,26CC汽油机用3001和3003,找不自在...怎么说也要635MG,再说了,你现在不做3D你早晚要做,难道那个时候你再买舵机?等于没省还会有设备闲置! 推荐645MG

网友I:
 .3001,我试过,能飞,但是要小心。
现在用了几个新款的辉盛 996R,还不错,直接使用2S的A123电池。
关键是便宜啊
以前还用过hitec的 5645,但是都比较贵,也不见得好多少。

楼主:
我以前的26CC J-3, 舵机都是用的3003, 只是平尾原来是两只3003, 而这回是一只, 看来保险起见还是换了吧
HITEC 645MG 如何? 996R的确很便宜, 性能稳定吗?

网友J:
可用MG995吗?

网友G:
没有故障的995、996R是可以用的,力量足够,也不会扫齿,问题是:你是否会碰到有故障的?想用的话先烧烧香。

网友J:
还得先烧烧香,我还是不用了,呵呵

网友K:
3D机舵面大,3003和3001绝对不是用来飞这个级别的模型飞机的!就算不飞3D动作,航线转弯时连续拉升降舵,速度稍快点就会拉不住,这个时候一旦扫齿后果可想而知.大比例汽油模型飞机舵机不光需要大拉力,还要抗强烈震动.所以一般塑料齿舵机很难胜任.12楼说的对.你不可能老飞航线吧.如果将来要升级还是需要大力舵机的.舵机的钱是绝不可省的!切切!!

楼主:
我已经定了HITEC 645MG, 只是25号以后才能拿到舵机, 而今天实在是等不及, 就用3003飞了几个起落, 动作十分小心,还好一切顺利.
谢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