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用什么控好点!!!

楼主(2010-06-07):
问下大家
模拟器
用什么控好点 我现在的12z不舍得用在模拟器上 通电的话 伤电子元件的寿命!所以想买个一般的控弯弯模拟器!望高手指导!!!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玩吧,没什么啥不得的,你再花几百买个控更得不偿失啊
控坏了可以修啊,也不必因为玩真机时换控而不习惯

网友B:
最好用飞真模型用的控。这样才会习惯控的操控手感,真上手时才能得心应手

网友C:
我用9xii和8fg都很好

网友D:
用真遥控

网友E(2010-07-09):
电子设备不用得,怕的是不用

网友F:
四通就够了嘛

网友G:
玩模拟六通就可以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模拟器用的是华科尔的2402,飞真机用的2801 pro 手感差不多, G4 里面飞大多数直升机够了。新手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I:
网上有模拟控卖,才100多点,而且不用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