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和降落的时候飞机狂抖,什么问题?

楼主(2010-06-07):
请教各位,起飞和降落的时候飞机狂抖,是什么问题?

网友:
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调下,低转速肯定会狂抖

网友:
电机轴弯了,或者桨不平衡
或者是电机低速时产生的电磁信号对接收机产生的干扰反映到舵机上

网友:
检查桨和轴

网友:
如果上面的都没问题,检查大桨两边是否不一样紧

网友:
主轴,横轴是不是弯了。转速不够也会抖。

网友:
夹的太紧

网友:
上面已经很全面了

网友:
主轴轴承是不是磨旷了,我碰到过。

网友:
我之前也是这样,后来锁紧一点大桨消除,没过几天又了现了,检查发现两边螺距不一样,调好螺距后虽然有双桨,但这样的震动消除了。但昨天又出现了,再检查是横轴有少许弯了,更换后消除。。

网友:
低速双桨,检查一下三轴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难过,LZ在以上问题都没决解时试下我这个方法检查下吧。
两大桨重量相同,按理是平衡的,而很多兄弟忽略的桨的长度与两桨的重心。
解决方法,用根直径4-5MM的小圆柱,分别把两片桨放在小圆柱上面(翘翘板那样),
让桨平衡,支点就是重心,再试另一片,结果你会发现两桨的支点会在不同的距离段内。
这下你就可以通过贴纸重新配重,让这对桨的支点尽可以一致。
长度不同就不太好弄了,换吧!

网友:
大桨夹过紧,或两边紧度不一样

网友A:
我的个人经验,原因类似与两边不一样的螺距,就是当你的飞机落地之后,收光油门的一瞬间应该是两边同时减小螺距,但如果你的横轴不顺猾,或者日子筐不顺猾,那在大桨转速低的时候就会导致两边的大桨螺距减小的不一致,同理,起飞也是这样。但可能因为高转速而弥补了两处不顺滑的问题,也就是飞起来不会抖的原因。小弟是新手,纯属说说自己的经验,不对的地方还请老大们纠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个人经验,原因类似与两边不一样的螺距,就是当你的飞机落地之后,收光油门的一瞬间应该是两边同时减小螺距,但如果你的横轴不顺猾,或者日子筐不顺猾,那在大桨转速低的时候就会导致两边的大桨螺距减小的不一致 ...

单向轴承套磨损也会有类似现象,在有就是尾轴弯曲

网友:
桨平衡,大桨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