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D飞行时候机身往右斜,正常吗?

楼主(2010-06-07):
180D飞行时候机身往右斜,正常吗?如果正常的话能调节成水平吗?谢谢

网友A:
悬停稳就行了,倾斜点是正常的。

网友B:
调不平,就这样的

网友C:
完全正常

楼主:
尾电机现在要转速很高的时候才会转,但是刚开始玩的时候就不会,放了一会在继续玩又正常了,但是过会又不行了,这难道是电量问题,那么小的尾电机那么耗电吗?寻正解。。。。

网友:
这就是lama与单桨的区别

网友D:
我也是 有点歪歪的 不过260更歪 习惯了

网友:
倾斜是很正常的,单桨机都会倾斜,这是尾桨推力和主浆反扭矩相抵消而造成的,任何单桨机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