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JIVE电调的同好,教教如何使用,谢谢了

楼主(2010-06-07):
我想这样(我仍是油机的思维方式,见笑,GV-1)

油门:(三段开关+熄火开关)
1。熄火开关,用来控制电机的开与关;
2。普通模式:0-100%  ,或同好建议采用更好的方式
3。IDEL 1:  60%-70%   (直线)定速
4。IDEL 2: 80%-90%    (直线)定速

本人对电的一点不懂,英文又不好,恳请同好赐教,
不搞“清楚”不敢飞啊!LOGO600 SE,使用外接BEC“不用内置”
多谢!多谢!

网友:
建议普通模式也定速好了,至于油门曲线选择多少,需要采用专业工具测试如HYPERION EM2+RDU或者EAGLETREE,
因为和你选择的电机、齿比、电池关系比较大,所以无法给出具体数值。

楼主:
本来要去你那,下雨,明后日,

网友:
摘自helifreak

Scorpion 5020-450 KV
Made my maiden flight today on a trex 700 LE 3G
I'm shocked, so much power compared to my old actro 32-3 that I'm getting scared. Motor doesn't run hot at all ( its cold after 6 min 3d flying ) Kontronik Jive at 90% gives me 1950 rpm in mode 11 with a 12T pinion. More then enough .

这个数据是Trex700 3G的,5020 KV450的马达,用12T马大齿,Jive 90%,在45V下计算的结果

700的大齿是115T,600se是106T,你可以大概算算你所需要的。如果不超过2000rpm,那么肯定不能超90%,当然还要看你的减速比了。

去Helifreak搜索搜索,信息挺多的,基本上咱们折腾的,别人都折腾过了,所以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地方

网友:
我来答你:
油门:(三段开关+熄火开关)
1。熄火开关,用来控制电机的开与关;
   答:熄火开关是必须的。

2。普通模式:0-100%  ,或同好建议采用更好的方式
   答:不建议这样用,用0 60 60 60 60。用jive,就要用定速。这样,可以满足到最低油门停机,又可以满足到定速。

3。IDEL 1:  60%-70%   (直线)定速
   答:可以没问题。

4。IDEL 2: 80%-90%    (直线)定速
   答:可以没问题。不过不建议超过85%,因为要预留油门空间给jive补转。。。

最后,兄弟飞logo600se的话,jive记得要加散热和风扇,如果是120hv加散热就可以了。
内置bec没问题。用吧,jive的卖点,就是内置bec+定速。不用bec,等于不要50%的功能。
内置bec最大15a的电流,估计兄弟不做超级大动作,还可以应付的。。。

楼主:
谢!!

英文不行,不会用JIVE//卡2
方便的话赐教!
LOGO600/5020-450/JIVE 120A/

网友:
用jive玩直升机主要用到

模式1:清空数据(要重新设置jive电调请先设置一次模式1)

模式4:直升机模式,旧模式 有定速,但定速会根据电池,其它因素而改变大桨转数,例如,我70%油门用20c电池 和 25c电池转数会发生变化

模式11:新直升机模式,定速, 转数根据你设置完模式11之后第1次起飞来确定,例如我70%油门 用20c电池和25c电池的转数不会产生变化

所以一般建议用模式11(就是直升机定速模式)

设置流程:油门默认直线 油门最低 插跳线,通电,随便响,不搭理他,拔跳线,听到 d d d开始进入设置程序 会分别出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声,想设那一个就等到那一个声音出现时,油门推最高,随后d,再随后出现你想设置的声音(确认声),拔电。
如果设置模式11后,还需要 设置完第一次接电  起飞悬停1分钟下来 拨电 设置完成,才可正常飞行

用jive一定需要一个测大桨转数的设备,这样才能知道我的飞机大桨是多少转.超转飞机受不了.低了又不行

卡2:主要设置bec电压,其它不需要理会,好像按住按钮,等你需要设置的参数的灯闪了再按一下确定(好久没用卡了..不知道是否正确,但很容易的,就1个按钮)

楼主:
先谢谢啦!
我如果设置模式11后,油门(在控里)可不可以这样:
1。普通 :0%--50%--100%(或有更好的办法,主要考虑 普通---IDEL 转换时不扫齿)
2。IDEL1:70%(左右)---直线(测速后),
3。IDEL2:80%(左右)--直线 (测速后)

另外:“如果设置模式11后,还需要 设置完第一次接电  起飞悬停1分钟下来 拨电 设置完成,才可正常飞行”必须的吗?否则设置不生效?

网友:
必须的
而且第一次起飞,油门曲线必须要0-100的直线

楼主:
我不太懂,我只设置了模式11,那么油门可以设成这样了:
1。普通 :0%--50%--100%  (不定速)不知道在 “模式11”下行不行?
2。IDEL1:70%(左右)---直线(测速后确定),“1800RPM”
3。IDEL2:80%(左右)--直线 (测速后确定),“1900RPM”
4。熄火开关:0%---0%  --直线
再次谢谢解疑!主要以安全为上,请谅解问题多,

网友:
昨天用了模式4,发现比11费电

网友A(2011-03-12):
如果LZ一定要普通模式不定速的话, 那就再等两个月, Heli Jive 120+HV马上要出了, 基本上是为F3C优化过的JIVE120+HV。

因为我要飞3C, 所以我也希望在普通模式下不用定速, 所以我正在等这个Heli Jive, 手上有个Jive 120HV,打算卖掉。

Heli Jive的亮点:普通模式可以用油鸡模式, 不开定速, 上空模式使用Jive的定速, 另外增加熄火降落模式, 可以中途中断熄火降落。

Kontronik发给我了一份文档, 详细说明了Heli Jive和以前的Jive 120的区别,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转发给你

网友(2011-05-19):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不能发我一份:gaozang@139.com。谢谢!

网友(2011-09-06):
回复 网友B:

学习

网友(2011-12-15):
引用 网友A:
如果LZ一定要普通模式不定速的话, 那就再等两个月, Heli Jive 120+HV马上要出了, 基本上是为F3C优化过的JIVE120+HV。

因为我要飞3C, 所以我也希望在普通模式下不用定速, 所以我正在等这个Heli Jive, 手上有 ...

学习了,我也向要一份。

网友(2012-01-16):
回复 网友C:

第一次飞用默认油门曲线飞?真的吗?我看他们不是这样哦?

网友:
我的120HV。。。大半年都没转得起。。就是因为不会设定。。现在这么看了。。还有点不明白。。因为我试过接电了。。。电机只响了一下。。然后我就拔了跳线。。也响了米。来。多。。三声。。很慢的。。然后就没下文了。。。我也不知怎么搞好了。。电调全新的。。大半年来。。都没用过。。。闷呀。。都不知怎么搞。。。好像买了个垃圾一样。。闷死了。。

网友D:
7楼的朋友。。说到了。B。B,。B三声响完。。。就进入设定模式。。但是我的电调。。没下文了。。不响了。。。而且三声B。B,B。响得很慢的。。。

网友D:
我今天试了。。。电机也转了。。可是。。说实话的。。它在那个设置我都不知道。。。B。B。B三声之后。。。就是进入设置。。。但是要等很长时间才响的。。是不是这样的。。。差不多一分钟才响。。。每次响完都要等好几十秒才会再响。。这样是对还是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