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过TUT40练习机请帮助

楼主(2010-06-07):
买了架TUT40练习机   发现装配不是特别的顺利  而且碰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尼龙材料的 发动机架子上面没有预先打上装发动机的孔  要在那种材料和大小的东西上打孔实在困难 请问各位前辈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一个电钻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玩模型有些工具是要准备好的。

网友:
工具是要准备的!

楼主:
能给推荐一个 合适的钻台吗? 我去看看

网友:
临时去借一只手钻就可以的,不一定非要自己购置
夹具6mm以内就够用的,借钻枪的同时,别忘了借上一两只4.2mm钻头

楼主:
首先 谢谢各位
但是新的问题碰到 好像三叶52A的发动机有点大 装上去以后有点挤啊!  拉力线有点歪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 谢谢各位
但是新的问题碰到 好像三叶52A的发动机有点大 装上去以后有点挤啊!  拉力线有点歪

不应该的,52机匣宽度跟40/46一样宽。你可以通过扩大尼龙发动机架和防火板连接处的安装孔来改善,还可加垫片矫正拉力线

网友A:
我帮朋友买的大金星,发动机架是铝的,洞都打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帮朋友买的大金星,发动机架是铝的,洞都打好了。

整体质量确实好过TUT40,但是TUT40楼主已经买下了

网友:
TUT40练习机我原来也有一架,我当时装的时候也没有电钻,用一个钢锥子扎的孔,后来不用那黑塑料架,用两个木方重做了安装支架,比原来的塑料支架好用。感觉这个机机好像还没有26CC的汽油机好飞,我用的是SK50的发动机,只能飞飞航线,副翼小,横滚不抬头都翻不过来,都但如果这个飞好了,再飞其它的应该没有问题了,这个飞机俯冲时的速度很快,机翼最好再用常用的松紧带绑住,我就因为用原来的橡皮筋在俯冲时机翼飞掉过。

网友:
 新人报到

网友:
精度要求不是这么高,一个小手电钻搞定

网友(2010-12-26):
前辈们,我也买了一个tut40,能给我一个安装图纸吗?我新手不会装啊

网友:
我连着装了两个TUT40练习机,也是用的三叶52级发动机,把发动机支架挨着发动机的上边缘稍微倒点角就没问题了。建议主翼一定要用拉线补强,模友的空中折翼,我的也空中折翼了 我QQ:383363905

网友:
相比京商和全球的机子.tut40的质量特别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 谢谢各位
但是新的问题碰到 好像三叶52A的发动机有点大 装上去以后有点挤啊!  拉力线有点歪

歪?!是不是预设的右拉啊!!

网友:
我隐约看到了炸机的场面

网友:
虽然没装过,但是听说TUT40包装里有块玻璃布很多人都不装的,那个就是蒙在主翼接缝处的,不蒙容易折翼

网友:
我正在装这个机,确实做工很一般。很多位置都是错开的,需要你重新定位和打孔。特别需要注意是几个舵面的铰链位置,几乎都不在一条线上,所以如果按照原厂的位置装上的话,结果就是一打舵飞机就偏转,不会按照想要的方向动作。

网友B:
练习机而已,我装过2只,不杂个,乱装乱飞,机冀中间一定要补强,这机冀载荷大,速度快,很容易折冀
尼龙发动机架好用的,把发动机卡上去拿个钉子做个标记,直接打洞就完事
飞机附件质量很马虎,不过对得起他的价钱,2**的飞机,还能指望有多好的货色也不大现实
如果飞挂了,下只建设买小金星40,和TUT完全不是一回事

网友C:
路过,自己不懂建议给人帮做呗。

网友D:
大胆的扁! 好飞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