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2010-06-07):
本人昨天去飞!(GOOTCH的新品)PRO450

飞机起飞的时候--离地后摇晃的厉害-----切了ID之后就不晃了,

检查所有机械零件--都没有问题---排除机械问题!

检查油门曲线---0--35---45--50---65---85----100

检查螺距曲线---负4度---5度---10度

网友:
你普通模式的转速太低导致摇晃和点头~~

提高转速就行了,调整下油门曲线

网友:
这个牌子的PRO多少钱,质量如何

楼主:
明天在试试!!GOOTCH--的450PRO,质量还可以!!价格便宜--只要550大洋!!还不错呢!!

网友:
将油门曲线拉高--低段的油门曲线拉高---再将螺距曲线调低一点!!再试!!反复试

直到不点头,不摇晃为止!

网友:
 之前还真不知道油门曲线还能影响这个!多谢老鸟,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为什么在ID情况下更稳定--原因就是油门转数高--

网友:
ID转速上去了就可以,说明普通模式转速低了!

网友:
我的油门曲线:0--50---75--8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