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的问题 大家都用什么摄像头?

楼主(2010-06-07):
大拇指的车头摄像头怎么样?我现在用的是chianFPV买的一个2百多的 zi6也用过 很清晰 问题是和osd不兼容 因为zi6的屏幕下面有自己的一些参数显示 比如模式和电量 和osd接到一起 会把osd的界面挤乱掉
而且zi6的风阻太大 只能当航拍的镜头

现在不知道用什么镜头好了

另外想请教一下 共用动力电 滤波器的问题 是不是只要共用动力电就一定会对摄像头产生干扰 要想得到正常的画质就一定要滤波器?还是仅仅部分摄像头有这个现象?

我搜索了一下 有个帖子 自制可共用动力电的虑波降压供电模块(成本低)  但是没看懂平衡冲的母体不是有4条线吗?帖子里面的图上只有正负两极 不知道怎么接 而且看后面的回帖好像发热量太大 有缺 陷

我想问问大家都是如何滤波的?

网友:
 传说中的神器dx201,我没用过

网友:
不是独立供电就需要升压+滤波 来稳定视频的12v电压
摄像头的话 性价比最好 就是HQ1 540 CCD

网友:
HQ1重量体积稍大了点

网友:
休斯那买的540线的摄像头,用着还不错~~~~

网友:
你在淘宝上搜3172+409,与目前的540线没什么差别,只要不到200

网友:
经济允许看我的签名

网友:
3172+409 应该属于520线
标准540线应该是SONY 3172+AK639 双板的效果比409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