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上GP780调试求解

楼主(2010-06-07):
YT500 CF版 GP780 尾舵9257 飞机飞起来尾巴狂摇 中立 感度调试都 没有效果 780 也换过N种胶垫 无用 问一下是不是 我得 螺距 和油门 有问题 ????

楼主:
求 500 油门 螺距 曲线

网友A:
也有可能是9257的力量拉起来很吃力导致。

楼主:
这个不会吧 9257很多人用

网友B:
换9254能解决问题哈!舵机力量小了!

网友:
我的500原来用的401+9257,高速时就出现摆尾
现在我小升级了下,用Quark+9254,问题解决,腰不酸啦,腿不痛啦
8910A舵机用在500上,暴力耍都抗不住,主要问题还是舵机力量小了,9254满好
还有就是我自我感觉哈,亚托陀螺仪+福特吧舵机<亚托陀螺仪+亚托舵机<福特吧一套<Quark+8910a+
我以前也是亚托陀螺仪+福特吧舵机飞450,也出现锁尾不好,换上福特吧一套立即解决问题,还是别用混合体为妙
.
,

楼主:
~~·555 我以前就是 401 效果不好才换 780得 我 已经定了 9254得安装架 等换了 在说吧
继续求 曲线

网友:
请站起来说话

网友C:
应该就是感度问题吧,好好看说明书,780的设置是有点复杂的,特别是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