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机航拍,DV已做屏蔽但还有问题

楼主(2010-06-07):
        昨天下午太阳下山后,带上450去往空地,将一个mini DV粘在鸡头罩上,DV已用铝箔包裹并且接地。但画面还是有扭曲,不知道是电磁干扰还是鸡头罩抖动所致。
        飞机起飞后才发现,星期六炸机不仅仅损失一副木桨,尾管也弯了,但来都来了,好歹要飞一下,于是乎勉强飞了一块电池
        上几张截图,视频就算了,大家看了头也会晕,哈哈。

网友:
估计是抖动,不是干扰

网友:
应该是DV的刷新率低,机身一抖动肯定画面错位

楼主:
谢楼上二位指点,看样子要想直升机航拍或FPV,首先要在减震上下功夫了。

网友:
迷你DV放上面减震的功夫要做好啊

网友:
我也用直机拍过,除了DV做防震处理外,把机机调好很重要,

网友:
绝对是震动造成的。你的JJ调得还不够好,静平衡动平衡肯定没做,要不是新机,还得检查轴承有没问题,另外放在头罩震动更厉害,因为头罩本来就不够稳。之前我用450拍的,轴承都是刚换的,因为没做好平衡,所以还是有水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