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切3D的时候用JR 9X如何能够让油门加大的过程变得 ...
请教,切3D的时候用JR 9X如何能够让油门加大的过程变得平滑过渡

楼主(2010-06-07):
我用的是JR 9303,算是美国版JR9X。每次飞直升机从普通模式切3D,由于油门突然变大,飞机总是要抖一下,这种瞬间的冲击力对皮带,对齿轮都不好。虽然也能飞,但是老感觉不爽。找了老半天说明书也没发现如何能设置3D和普通模式平滑过渡的。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应该是你们油门曲线设的不合适吧
要不就是电调线性不太好哦

网友B:
地面3D模式 油门保护打开 缓启动。。。。。。

网友C:
在DELAY 功能设定的,里面可将螺距及油门设成在缓速变化,我的设成变化速度为2秒,IDLE切换时没有顿撮感(以前见过有人一打IDEL,因变化太猛扫齿)

网友D:
为什么不把两种模式在75%以上的螺距和油门曲线设置的类似一些呢?切换更容易些,这种曲线一般3D应该够了吧

网友E:
板凳正解,不过一般用在油机。电机无所谓了~~~

网友F:
学习。等更多的高手来解答

楼主:
学习了。不过板凳所说的DELAY 只在控中找到油门锁定的(T.HOLD),没有找到飞行模型切换的DELAY。期待更详细的解答。

网友G:
普通跟特技我都是0度,在地打的时候没感觉呀,就跟模拟一样:loveliness:

网友C:
如果把普通跟特技都设成差不多当然是没问题,但有些人喜欢普通时低转速大桨距。

网友H:
回复 楼主:
你用的什么控?Futaba 8FG里模型菜单中的condition菜单中有能设定每个通道延迟,包括油门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