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猪头王子请进!谢谢!

楼主(2010-06-07):
猪头王子您好,我也定了一架ASW15飞机,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有GS2830,KV1080(相当于2212),这个
电机
是我用来飞3D的,桨一般用1047,3S1000ma拉力估计在700-800g左右,如果可以用到这个飞机上,不知道拉力是否够。
其二,看网上一些哥们说重心靠前,要在尾部配重,如果我这个电机配9X5折叠桨、用1000ma
电池
,不知重心是否合适?您图上的折叠桨在哪里搞的?
三,能否说说您这架飞机的详细配置?让我依葫芦画瓢,呵呵,谢谢~~~

网友A:
如果相当于2212的话,是挺适合的
折叠桨是和飞机一起买的、
你的电池刚刚好、因为我用1300电池正好
飞机比较大,所以重心很好调的。
飞机用4个辉盛舵机
有个问题是:
副翼舵机容易降落的时候挂草或者挂地面挂坏。降落请小心

网友A:
另外,固定机翼的塑料螺丝最好换成金属的(尾巴最好粘死)

网友A:
原配的泡沫胶烂的要死,不要用。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猪头王子!!
您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
桨的选择有什么注意的没?我看见网上有铝合金折叠桨桨罩卖的,看您的图片是塑料的,哪种好些?

网友B:
你们的铝合金折叠桨桨罩用的到底是什么型号? 这个我最关心! 我年前就买了到现在都不敢装

网友A:
感觉无所谓,你要骚包一点就铝的好

网友C:
桨夹和那个连结桨叶的不能用塑料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