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舵机待机状态有吱吱声正常吗

楼主(2010-06-07):
舵机
待机状态应该有多大电流,请指教,多谢

网友A:
锁尾舵机正常

网友B:
数字舵机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C:
正常的,放心用吧

网友D:
如果空载(舵臂不连接东西)还在响,就有问题了,多数是齿轮或者电位器。

楼主:
真心感谢大家的帮助
真心感谢大家的帮助,呵呵

网友E:
一些差的或者坏的数码舵机会有这个情况

楼主:
会不会质量太差
我的是新买的,还没用呢, 有两个,不是便宜货,会不会质量太差,呵呵

网友F:
不会是taobao买的最便宜的945吧? 我买俩都是那样 被山寨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