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还是260???这是个问题。。。。。

楼主(2010-06-07):
请问新手想买个室内机 买210还是260???

我倾向于买260  但是看论坛里260的评价太差了

好像210的质量好点吧,没听说烧板子和陀机坏的

网友:
新手210吧,然后再260。我的260今天刚到手我,都要哭了,根本飞不起来,
不敢飞起来,一加油门,飞机还没离地,就飞速向前向左冲,我只好收油门,根本就不敢离地。
如果完全新手,飞210是个很不错的选择,不然就会向我一样,飞不起来哦

网友A:
楼主相信我吧,别学我啊,直接上260,真的,会让你丧失飞行的信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260好,我的就没有问题!
看你的问题好象是JJ没有调好,你最好要到地下车库,反正搞一个稍大点的地方,推油门把JJ飞上去,然后通过控上的微调调整下看看。
还有260这J,起飞时,必须油门一次给到位,JJ快速直线上升到一个高度,才会比较平稳,如果慢慢加油,它就会向左,或向左前滑行。
再说260只有27克,非常耐摔,别怕,一次给大点油门!

网友:
 如果地方大,环境好,可以考虑260。
不过建议还是210。
在我所遇到的买260的新手(就是从来没飞过的),90%以上是后悔的。很多朋友又回头买的210飞的。

网友:
新手肯定是上210A

双旋翼和单旋翼在飞行稳定性和操纵的容易程度来讲是肯定不一样的。
新手,特别是周围没有老鸟帮你调试和辅导的情况下,只能从双旋翼开始。
除非,你特别细心;理解能力比较强;反应能力比较快;飞行场地比较大……,完全可以从单旋翼开始。

网友:
Solo Pro 260 已经足够稳定,足够“新手”短时间内找到自信。

东西到手,请看说明书!里面讲明了起飞操作。

楼主:
如果我先买个210   以后需要的话再买260单机,问题来了

210的充电器和电池与260完全通用吗?  我现在直接买260的充电器和电池可以不??

网友:
不会吧,你们也太谦虚了,260哪有这么难飞的。我儿子十一岁,二小时后不就飞得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相信我吧,别学我啊,直接上260,真的,会让你丧失飞行的信心的,

你潜水不合格,起飞要打右后舵,具体多少慢慢自己体会。

网友:
小阳同学讲得太好了!鼓掌

网友:
充电器是通用的

充电器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