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S大桨极限长度,再短就飞不起来了。

楼主(2010-06-07):
今天在不断炸鸡中一再切掉JJ大桨的损坏头部,调一下平衡,发现都可以飞得很好。于是,不断地把大将的头部切呀切的。

不过4G6S的大桨如果切到Walkera字样的r时,JJ只能离地2CM,就再也飞不上去了。

可能这个就是4G6S大将的极限长度,再短就飞不起来了,毕竟升力不够了。

这样一副大将就可以至少当成4副来用,还是很省银子的哈。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大桨长度,肯定不是4G6大桨的极限长度、看看我的4G6主桨,应该和楼主说的长度差不多。

使用4G6原装的005内转子无刷电机,的确不适合用这么短的主桨。我使用的是高转速的6.2克外转子电机,用14T的电机齿轮,飞这个短主桨没问题,使用的是2801遥控器上出厂设置好的参数,再短的主桨就没有试过。不过我的4G6是自己改短了,大概和4#3B差不多长度,比九鹰260长一点,我觉得这样的长度才适合在家里飞,不过太灵活了,我的水平差,控制不了。

楼主:
还是XD厉害啊,我的这个极限长度就觉得很难控制了。
你有没觉得其实4G6双桨现象对悬停并没有很大影响?
那个HKE的浆的质量真是,我10对浆,灭有一对长度是一致的,没有一对装上不双桨的,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