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中的小电钻。

楼主(2010-06-07):
   正在施工中。

外径22mm的行星减速箱。

外径22mm的行星减速箱。

切掉一段,只用一级减速

切掉一段,只用一级减速

与直径27mm的电机结合

与直径27mm的电机结合

下一步做输出轴与夹头的接杆。

下一步做输出轴与夹头的接杆。

网友:
电动锣刀?

网友:
钻夹头没见过

网友:
行星减速,在哪买的?

网友A:
楼主这个钻夹那买的尾孔多粗的,正好和你的电机轴是紧配合吗?

网友:
同问

行星减速,在哪买的

网友:
电动螺丝刀?

网友:
是洋垃圾拆下的吧

网友:
我想做台钻
奈何电机轴和钻夹不匹配
连接杆找不到

网友:
直流电钻!

网友B:
行星减速,上淘宝 高级搜索  卖家ID 唐山世贸

在工具和周边类交易专栏中找 良民电钻 我买了两个,很好用,声音小,劲大,里面就是行星减速。
好象xiaoyi888版主也买了

网友:
这个小减速器太漂亮了,期待做出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钻夹那买的尾孔多粗的,正好和你的电机轴是紧配合吗?

是4mm的轴。
刚加工好的锥套。

楼主:
打算装一块体积小点的7.2V电池。

网友:
看到了,很袖珍,不错

网友:
不错,小巧精致,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星减速,上淘宝 高级搜索  卖家ID 唐山世贸

在工具和周边类交易专栏中找 良民电钻 我买了两个,很好用,声音小,劲大,里面就是行星减速。
好象xiaoyi888版主也买了

良民电钻  100元/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4mm的轴。
刚加工好的锥套。
我也有个轴径是4毫米的想做个小电钻,这下可好了 知道咋做了,谢谢楼主

网友C:
电动螺丝刀,我有30几个在下岗,

楼主:
谢谢大家鼓励!
趁着余温,把尺寸标上 方便玩家参考

网友:
论坛里有坛友出过良明的二手充电钻,不带电池的是15元一个,包括夹头和减速箱。楼主来晚了吧?否者直接买个岂不是更省事?不过改也是一种乐趣。做的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螺丝刀,我有30几个在下岗,

出吗?价格?(论坛里有坛友出过良明的二手充电钻,不带电池的是15元一个,包括夹头和减速箱。) :loveliness:

网友D:
这个小电钻的确很漂亮,但是这个减速机构如何承受轴向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电钻的确很漂亮,但是这个减速机构如何承受轴向推力?

基本上都是钻2mm以下的孔,不需要使多大劲

网友:
星形减速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承受轴向力,如果不考虑轴向受力,这个电钻估计只能当个摆设。

网友:
支持,转速可能偏慢。电动螺丝刀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买了 10几个哈哈  里面的行星 太好了   电机也不错 调速也不错
好像现在没了   就剩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