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配重,请大家给个方便实用的方案

楼主(2010-06-07):
一主轴约40公斤,看了些资料,有弹簧的,有链条配重块的,还有说用气弹簧的,还有油缸的,气缸的,还有种氮气配重的,还有高压气体配重的,希望听听大家对它们的性能、成本的分析见解

网友A:
如果自己DIY,又不想把铣床的外观弄得太狼狈的话用气撑杆会好一些吧。但是气撑杆上下都会有阻力,会额外耗费步进电机的功率。如果从效果上来说,应该用钢丝绳+滑轮+配重块好一些,平衡得好步进电机只需要很小的功率就可以了,只是额外增加的这些配重部件对外观破坏得很厉害了。

自己没做过,只是看了很多网上的改装资料总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己DIY,又不想把铣床的外观弄得太狼狈的话用气撑杆会好一些吧。但是气撑杆上下都会有阻力,会额外耗费步进电机的功率。如果从效果上来说,应该用钢丝绳+滑轮+配重块好一些,平衡得好步进电机只需要很小的功率就 ...

网友B:
应该是弹簧+钢丝好点吧,成本低且不占地方。我自己的jj是设计气缸的,材料已经准备好,50*120气缸一个滑轮两个,减压阀一个,调节阀两个,空压机一台。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7e7ab48f-7225-11df-8d63-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弹簧+钢丝好点吧,成本低且不占地方。我自己的jj是设计气缸的,材料已经准备好,50*120气缸一个滑轮两个,减压阀一个,调节阀两个,空压机一台。

 能给个结构和气路图吗

网友:
你家QQ235764646咯   论坛不好描叙

网友:
丝杆够强壮,没回差又有防滑设施的话不用配重也凑合,我60KG的Z轴都没加配重,当然寿命就有待咱验证。单立柱的机器配重最方便加,用滑轮或链条连接配重块就行,配重块重量略大于Z轴为好,龙门非升降式的就只能用气撑之类的了,也见有机机用弹簧挂的,主要是防掉电滑下来。

楼主:
楼上丝杆多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弹簧+钢丝好点吧,成本低且不占地方。我自己的jj是设计气缸的,材料已经准备好,50*120气缸一个滑轮两个,减压阀一个,调节阀两个,空压机...
为什么又空压机、减压阀、调节阀的?如果用气缸,只要一个够行程的汽缸和一个容量大点的储气罐就行了,按机头的重量,根据汽缸的活塞面积定气压,调到作用在活塞上的压力和机头重量平衡,封住汽缸,保持压力就行了,如果不跑气,就根本不要再用动力了,完全靠空气弹力保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弹簧+钢丝好点吧,成本低且不占地方。我自己的jj是设计气缸的,材料已经准备好,50*120气缸一个滑轮两个 ...

 这个可能就是那个所谓的高压气方式吧,看样自己可以D。展会上见过,气缸加气管加气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弹簧+钢丝好点吧,成本低且不占地方。我自己的jj是设计气缸的,材料已经准备好,50*120气缸一个滑轮两个 ...

这个需要考虑在Z轴运动的时候气缸会压缩和放松,这个时候能不能保证气缸的受力变化呢?你又知道一般的氧气罐的压力是多少兆和一瓶气体多少钱吗,一般的满瓶氧气是15M,普通气缸额定上限压力是0.8M,耐压只有1.5M,氧气减压阀几百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就是那个所谓的高压气方式吧,看样自己可以D。展会上见过,气缸加气管加气瓶

你看的跟这个原理差不多,只是那个使用的高压,这个因为重量不是很大,用低压就可以了。
50MM缸径的汽缸在用减压阀调至0.6MPa下理论输出力为117公斤,除去得到85% 为100公斤,40KG的Z轴用1/2行程的汽缸刚刚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丝杆多大的?

咱丝杆20的,有台机机用16的一年朵了也完好。。。查下丝杆手册,滚珠丝杆的承受力还是可以的,只要寿命满足就行

网友B:
这配重主要不是针对丝杆承受能力,是针对电机太小,容易出现主轴提升丢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的跟这个原理差不多,只是那个使用的高压,这个因为重量不是很大,用低压就可以了。
50MM缸径的汽缸在用减压阀调至0.6MPa下理论输出力为117公斤,除去得到85% 为100公斤,40KG的Z轴用1/2行程的汽缸刚刚好。
就是这个道理,完全正确,但不必减压阀调,只要往气瓶里灌气,一边灌一边摇机器,升、降力矩差不多就行了,够了就关掉气阀就行了。这个结构的关键是气缸容积和储气瓶的容积比越大,伸出和压缩的压力差越小。
借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咱丝杆20的,有台机机用16的一年朵了也完好。。。查下丝杆手册,滚珠丝杆的承受力还是可以的,只要寿命满足就行

看来40公斤是不成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道理,完全正确,但不必减压阀调,只要往气瓶里灌气,一边灌一边摇机器,升、降力矩差不多就行了,够了就关掉气阀就行了。这个结构的关键是气缸容积和储气瓶的容积比越大,伸出和压缩的压力差越小。
借个图 ...

呵呵,在想这个储气瓶如果用个破轮胎可能效果会更好呢

网友:
但个人觉得开路的比较好点,伸出和压缩的力矩差几乎为0   。 也不用气瓶,毕竟一般的汽缸都有那么一点点串气,也就得经常注意加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重主要不是针对丝杆承受能力,是针对电机太小,容易出现主轴提升丢步。

fly0eye 相互印证,看来对丝杆的影响不是最大,如果电机够劲,也可以省略

网友:
我觉得重锤配重的好,结构简单耐用,只是要专用太多的体积,如果合适,可以考虑铅块,体积小一些的

网友:
用金块,体积可以更小

网友E:
实用而有效和好用的简单方法就是加配重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用而有效和好用的简单方法就是加配重块。
赞同,配重块简单可靠,后续维护少,也没有精度要求,只是对外观影响大,如果生产时就设计上没问题,后改会有乱七八糟的感觉。弟兄们可以看看整兵贴子,配重块和恒力矩气弹簧都有实际应用的介绍。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7353&highlight=%2B%D5%FB%B1%F8%B1%B8%D5%B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0291&highlight=%2B%D5%FB%B1%F8%B1%B8%D5%BD

网友:
喜欢24楼的两个方案

网友F:
俺一直有一个疑问。像上面两图那样的平衡的作用是多大?平衡的力没有作用到主轴的重心上。即使力平衡了,转矩也还没有平衡啊。

网友:
还是用重物滑轮好,工装简单效果好,重物可以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俺一直有一个疑问。像上面两图那样的平衡的作用是多大?平衡的力没有作用到主轴的重心上。即使力平衡了,转矩也还没有平衡啊。
没明白怎么叫转矩没平衡?配重会使上升和下降的力接近,和重心关系不大,重心和非重心只能是立柱燕尾的摩擦有些差别,但配重是抵消了机头的重量。简单说,就像提起重物和拖着重物的关系。

网友:
画了个简图。主轴在重力的作用下有围绕其根部转动的趋势。在燕尾槽形成的间隙上大小小。俺想配重的目的,一个是减小间隙提高机床的精度,二是减低Z轴升降时的阻力。Z轴升降的阻力一方面来自主轴的重力,另一方面也来自燕尾槽那个上大下小的间隙(俗话说“犯卡”)在主轴的根部附近加一个支撑力,似乎并没有解决主轴围绕其根部转动的趋势(转矩)。也就是没解决犯卡的问题。不知俺的分析对否。

网友(2010-07-07):
29楼说得不错,不过只要把配重的施力点向前移一些就解决你说的所谓重力矩的问题了,用气弹簧的同样处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