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方口玩模拟器

楼主(2010-06-07):
今天拆开看了看,其实方口六个眼,就有两个有用,模拟器就两根线……小日本真是会糊弄人,还弄六个孔……一根方口模拟线也要赚我们的钱,真是可恶……由于我对电路很不懂,没敢再拆,身边我没有电表…用电表测一下就能知道了…请教下,有谁知道方口六个孔哪两个是有信号的呢……谢谢了

网友:
其他的脚还是有作用的  有的是电源  有的可以实现自动开机和教练功能

网友:
3是ppm信号(与发射的信号是反向的)
2是地
5是电源
高端控中 4与5短接可以实现自动开机
6脚是外部信号输入  可以实现教练功能
1脚无定义

楼主:
呵呵,我的6EX我看怎么电路板就三个线连到方口了,根据位置应该是123这三个口,呵呵…

网友:
這種線頭,為何在玩模擬時,會接觸不良?

网友(2011-02-02):
我的也是接触不良

网友:
6EX原装配件就找我撒!!
大到主板小到主控IC和方口插和晶体座等易损件貌似我都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