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进电直,请老手指点。

楼主(2010-06-07):
我是新手中的新手,之前没有玩过。请问老手有什么电直。新手是可以进的,价钱400-500。先买个玩玩···希望各位老手指点指点小虾·····谢谢
什么型号,牌子请指点一下。

网友A:
SF先
好比一句 价钱不是问题
直接上700顶级版

网友B:
模拟器!这是必须的。练上半个月,然后上450,要是以后想玩大机,就不要上什么小飞机了。电子设备不要省钱,现在省钱意味着以后会更费钱!加油吧,我现在玩450两个月,准备航线了。

楼主:
请问有什么模拟器好·我只是想玩遥控电直··以后才想3D

网友C:
g3,g4,g5,凤凰都行,练到 就ok,过关了,直接上450吧

网友D:
还是买个双桨同轴的!

网友E:
LAMA4之类的吧

网友F:
  这价位 就是四通机了

网友G:
千万别买环奇 我的买来就失控,炸了几次主轴就弯了

网友H:
环球飞的MD520是双桨同轴的,可以试试,很稳!

网友I:
建议先买个6通以上的控,在家练习模拟器! 等你可以正常起降和悬停后,就可以上450了,真正的入门级! 6通以上可编程遥控器是可以通用的,模型器,450、500、600都可以飞! 建议Futaba,JR,天地飞!

网友:
500米,淘宝上买个九鹰260吧,四通的,安全第一!然后练模拟器!450对新手而言有些危险,而且费用也不少!

网友J:
兄弟看看我写的吧
长篇原创----微型直升机航模从入门到精通,做点有意义的事! - 电动直升机航模综合讨论区 -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中 国最具人气和影响力的综合模型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