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艘潜艇并不难

楼主(2010-06-07):
衷心希望这个版块能潮起来!!!
我们一起潜艇总动员     在此斗胆倒点墨水,各位高手见笑了
做一个潜艇,你需要这些东西:

电机 电调 电池 接收机 舵机 水琴套 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密封舱里加上水平舵 垂直舵 和 螺旋桨
后就相当于一个水下飞机,可以动力下潜了,也就是通常模友们所说的电虾了。要做到静态沉浮还需要
一套沉浮控制系统。潜艇就是这么简单,根本没你眼中那么复杂,有些潜艇因为用了复杂的沉浮控制系
统,以及很多附加功能,如视频传输,鱼类发射,dao dan垂直发射,各种多面联动以及复杂的水泵动态辅
助控制系统,所以比较复杂,那都是比较难的了,一般的小潜艇,麻雀虽小,却也是能做到五脏俱全,
让你去领略水下信步的魅力的。

楼主:
电机 电调 电池 接收机 舵机 水琴套都很好找,而大多数人对于沉浮系统不是很了解,潜艇有很多种沉浮系统,如气泵系统,水泵系统,压缩气体系统,唧筒控制系统等等,简单的潜艇模型主流为气泵控制系统,坛里有不少朋友用的就是气泵控制系统。  气泵控制可以用机械式的,即舵机加微动开关控制,制作简单。也有电子控制的,如下图。  这个气泵系统我用的是一个集成的控制系统。
Sevbtcs (潜艇电子可变压载舱控制系统)
可用于 潜艇的气泵深度控制,也可用于 水面舰艇的吃水深度控制。

本系统取代 机械微动控制,消除机械反应时间,节省电力,且加入如下功能:

1电磁阀常开型与常闭型 选择,给你设备全适应。

2失控保护,省去机械微动控制给舵机加的失控保护器,失控时沉浮指示灯一起闪亮,带有开闭

选择,应用于潜艇时打开失控保护,接收机无信号时自动输出上浮指令;应用于水面舰时关闭。

3输出电压 选择,6或12V。

4电压指示,正常时红灯常亮,低电时闪亮

5低电时自动输出上浮指令。

6沉浮状态指示,采用两个LED,与电源灯一起共有两个舵机线标准接口,可采用各种长度的舵机延

长线达到任意长度以伸出压载舱外。

网友:
在水下如何遥控呢,无线电信号可以在水里传播吗,学校时候学的是只有超长波才能在水里传播的

网友A:
理论上来说在你可视范围内遥控绝对是有效的。

楼主:
35MHZ的设备估计能达到5米左右,频率再高,距离还会短。2.4G的遥控系统时坚决没有效果的。简单的潜艇模型的乐趣在于低深度潜航,让你感受潜艇在水中忽隐忽现的魅力,但由于水中能见度的问题,我们手里的控已经足够你爽玩了,你需要有失控保护,以保证你的潜艇在失控时安全回到你身边,因此非静态下潜的潜艇存在失控后无法上浮的潜在危险。

楼主:
至于电机你可以选择类似的这种无刷(在淘宝上很多,价格很便宜,电调你可以自定与电机相适应的,
注意有必要时双向的,电池大小根据你跟人下潜意志强弱来定 )直接浸水水冷,散热必定是奇佳滴

轴承和线圈需要做防水,可以用大大大。。。大黄油  哈哈,每次潜完水都要做一下防锈处理,

防锈这方面的帖子可以到百度上找,在此不细说了。

楼主:
大家有问题尽管来,我们一起盖大楼,各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潜艇版块会潮起来的

网友:
能否做出来高仿真的小潜艇  和真潜艇一样下潜时是注水到外仓,上升时是注空气在外仓

网友:
支持楼主科普教育! 很好很及时。。。

那个开发的电子控制,本坛老鸟利物浦好像也有一个,原理是一样的东西吧。

楼主是不是台湾来的朋友啊??

楼主:
模型把外水仓简化成一个圆柱实体的舱和整个舱连在一起了,这样比较简单。  不管哪种沉浮系统,原理都是吸排水的。

楼主:
呵呵  我是大陆的,要不怎么用简体字呢,我照片上用的是一个2元港币,拍照时一时找不到一元硬币了。

楼主:
下了 同志们 明天ONLINE

网友:
 支持LZ,不管成败与否,有想法就是好的。我也特别喜欢潜艇,正准备改造号手的海浪!潜艇版是有点冷清。。。希望能热起来!哈哈!

网友:
支持楼主
用气泵电磁阀做潜艇最简单。虽然无法精确控制进水量。但是仍然不失为最简单的潜艇沉浮方法。
我也顺道发两个图

我的这个控制器SUB ES2与楼主的类似。都是可以通过一个遥控通道来分别控制气泵与电磁阀的分别工作,以达到沉浮的效果。
大家一起来丰富潜艇论坛

网友B:
好贴,改天我追加点原理,来点数学

网友:
诚恳邀请楼主来群里,群号:113771921 QQ:30824034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贴,改天我追加点原理,来点数学

太好了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的支持,从潜艇模型里找到水中信步的乐趣,我们都是潜艇兵,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的支持,从潜艇模型里找到水中信步的乐趣,我们都是潜艇兵,哈哈

我现在有好几个静态,想改成动态现在就是想弄个材料表出来,然后一步一步来做!

楼主:
我图上的控制器的接线和气路跟liverpoor朋友的基本是一样的,他的图可以帮助大家理解,精度确实不如复杂的控制系统,用在小潜艇上还是不错的,娱乐为主嘛

楼主:
还有好多潜艇的制作图片 有空慢慢放送大家 手机发贴有点受不了啊,呵呵

网友:
手机也能上论坛???

楼主:
手机能啊 有关沉浮控制器的信息请到论坛的雷人模型俱乐部版块查看

楼主:
本周一直上学 端午放图给大家

网友C:
其实有种更简单的有效办法,用打火机气体就可以控制沉浮,气瓶+舵机开阀门。就OK啦,哪里用得着那么多水泵,结构越多故障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有种更简单的有效办法,用打火机气体就可以控制沉浮,气瓶+舵机开阀门。就OK啦,哪里用得着那么多水泵,结构越多故障越多

你不知道气瓶+阀门的制作和工艺要求更高么?而且也不会用舵机去开阀门,一般是直接用电磁阀的。所以说还是要实践啊。

楼主:
一种尾控制的系统 上面那根是连接控制艏舵的

楼主:
高精度控制系统 唧筒  还要有控制电路相配才能用

楼主:
老外做的海狼的桨

楼主:
采用压缩空气沉浮控制系统的潜艇的内部结构

网友:
模友你好:有制作潜艇的图吗?全面点的,我想手工做,可以吗?如有图请给一份!先谢谢了!  我的地址:wanghongshan1963@sohu.com

楼主:
压缩空气WTC

楼主:
以假乱真!!看看潜艇模型的魅力

楼主:
如此美丽

网友:
国外照片又是?!

楼主(2011-01-27):
最近人好少哦

网友(2011-03-16):
我是菜鸟,想做一艘潜艇啊。想问一下楼主哪种沉浮方式比较容易做啊,做下来一艘成本说一说大约是多少啊? 能不能具体的再说一说 万分感激啊

网友:
做艘核潜艇吧 呵呵

网友(2011-06-09):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说在你可视范围内遥控绝对是有效的。

水和空气对电磁波的衰减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1-07-21):
浮力上丁。

网友(2011-08-21):
很好这个得顶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终于还是没有找回密码 只好重新申请了
确实衰减很厉害 但是坛子里有高手算过 低频遥控设备在可视深度的操控确实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还是没有找回密码 只好重新申请了
确实衰减很厉害 但是坛子里有高手算过 低频遥控设备在可视深度的操控确实是没有问题的

不是吧,可以找管理员看看能否初始化密码啊
另外,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网友(2012-06-22):
楼主我想知道,下潜的时候排气,那上升的时候吸的气是从那里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想是下潛時吸水!上升時排水

网友:
请问上浮排水是否会成水舱负压,这个负压是否会使进水口漏水

网友(2012-12-05):
真厉害!我也打算明年动手做一个

网友:
支持!水兵给我们那么宝贵的帖子

网友:
老贴又被翻出来了。呵呵

网友(2013-01-05):
我是一个新手,,,这个帖子我以前怎么没看见呢?真的感谢楼主啊!!我先回复,,然后再看内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