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推荐一款高速机!(更新,总结高手回帖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0-06-07):
我喜欢飞高速机,喜欢眼前一闪而过的感觉。之前飞过好些JJ,涵道F16,25级P51,自己做的飞猫。都挂过手机用GPS测过速,最快的就是P51,不过速度也才126KM/H。

以目前的设备,很想突破150KM/H啊。

目前的设备:都是包括电池的重量。推力800克自重353克的70涵道;推力900克的自重282克的朗宇2220 KV3800+4.7*4.7桨;推力1.8KG自重392克朗宇2825KV1700+10*6桨

不想再进新设备了,就以上设备的话飞什么J速度能快起来呢?最好多推荐些KT板的,能自己做的JJ哈。

论坛里喜好和研究高速机的朋友并不多,于是总结高手的回帖和自己对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供大家参考参考,希望对喜欢高速机的朋友能有所帮助。

厦门饼干:光靠一昧的加动力 速度有瓶颈 还很危险 山寨p51 和老崔现在飞的练习机比 都不会占到便宜  自己想想吧
全油门 俯冲才126kmh  还用得上那么大的电机 25C电池 说明毛病其实蛮多的  连真野马25%的速度都没有

2S  10C 的 廉价电池都能做到 而且还是廉价XXD   电机

真的玩竞速  平时都不敢上爆点的配置

改进细节得到效率  才是提高速度的正途  必要时加点动力  速度压都压不住

鱼春:3800KV你用4.7x4.7的桨?不是吧!第一這個桨螺距過大,效率很低!第二,KV這麽高,桨尺寸太大了!你看這桨,4.7寸长,都快5寸了!如果這個KV的,4寸桨,螺距3~4就极限了,螺距大了,轉速低了,没用的!建议用APC桨,嫌贵用JN桨!自己做的話翼形做双凸,用软件打印!越薄越好!补充下,楼主有一點错了,後推機的話,不用考虑推力和拉力問题,要高速,不是推力拉力可以决定的,後推機要飛得快,是靠小桨,在高速情况下吹出来的風,可以说,桨越大,力越大,但風分散,有力没速度,像滊車挂一檔,相反,桨小,力虽不大,但風很集中,形成風大,速度就提上去了!記得有人跟我説過,大风不等于大力,所以玩前拉機和後後推機,要把大風和大力两個概念分清!所以説,要怎样配桨才能让出来的風大,是一個关键!
自己总结了一下,以及看了飞机空气动力学之后,发现其实“高速机”要达到高速并不简单。
当推重比大于0.8时飞机的动力已经完全用于克服飞机的阻力。而飞机在高速情况下阻力跟速度的平方成正比,此时假如仅仅增大动力的话,很可能速度提升10M/S,则动力需要提高1倍甚至更多。所以竞速机应该着重于如何减小飞机的阻力,还有就是鱼春所说的“风大”。这里的风大应该指的是动力气流速度,螺旋桨或者涵道所产生的气流速度也影响到飞机的速度。
高速机学问还是很多的啊,还得多多学习了。

网友:
感觉LZ不是在问问题的,是在....

网友:
见过最快的函道F16 速度230KM  操作不好转瞬即逝啊

网友:
150kmh 而已 练习机都可以

廉价的山寨厂把野马的图纸数据改得面目全非  就剩一个样子了

看看数据

P-51 D “野马”  北美 P-51D 野马   North American P-51 D Mustang   乘员: 1人   主武器: 六门点50口径机关枪   副武器: 2000磅**或   8枚5英寸对地火 箭   长: 32' 3" (9.80 m)   高: 13' 8" (4.17 m)   翼展: 37' (11.30 m)   机翼面积: 235 sq. ft (21.80 sq. m)   空重: 7000 lbs (3175 kg)   总重: 9200 lbs (4173 kg)   最大重量: 12100 lbs (5487 kg)   引擎数: 1台   发动机: Rolls Royce (Packard) Merlin V-1650   马力: 1650 hp   飞行距离: 1000 miles (1610 km)   巡航速度: 275 mph (442 km/hr)   最大速度: 437 mph (703 km/hr)   爬升能力: 3125 ft/min   最大高度: 41900 ft (12770 m)

正规厂的模型至少能还原原机巡航速度的 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饼干出场,一个顶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顺风的话熄火都可以到150KMH,关键是要巡航速度达到150KMH,那顺风就可以到180KMH了

网友:
搞那么快干啥?呵呵~~

网友:
光靠一昧的加动力 速度很快就有瓶颈 还很危险

山寨p51 和老崔现在飞的练习机比 都不会占到便宜  自己想想吧
全油门 俯冲才126kmh  还用得上那么大的电机 25C电池 说明毛病其实蛮多的  连真野马25%的速度都没有

2S  10C 的 廉价电池都能做到 而且还是廉价XXD   电机

真的玩竞速  平时都不敢上爆点的配置

改进细节得到效率  才是提高速度的正途  必要时加点动力  速度压都压不住

网友:
我有競速機圖紙是木機來.KT板飛的速度不能太快會變型.有興趣留下E-mai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饼干高手啊,佩服佩服

网友:
3800KV你用4.7x4.7的桨?不是吧!第一這個桨螺距過大,效率很低!第二,KV這麽高,桨尺寸太大了!你看這桨,4.7寸长,都快5寸了!如果這個KV的,4寸桨,螺距3~4就极限了,螺距大了,轉速低了,没用的!建议用APC桨,嫌贵用JN桨!自己做的話翼形做双凸,用软件打印!越薄越好!补充下,楼主有一點错了,後推機的話,不用考虑推力和拉力問题,要高速,不是推力拉力可以决定的,後推機要飛得快,是靠小桨,在高速情况下吹出来的風,可以说,桨越大,力越大,但風分散,有力没速度,像滊車挂一檔,相反,桨小,力虽不大,但風很集中,形成風大,速度就提上去了!記得有人跟我説過,大风不等于大力,所以玩前拉機和後後推機,要把大風和大力两個概念分清!所以説,要怎样配桨才能让出来的風大,是一個关键!

网友:
飞那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说的很精辟啊,那可能用涵道应该最符合你的说法了吧!力大出风速度也快!看来高速机学问真的很多,还要继续摸索学习啊!

网友C:
要高速就得大翼载荷,就是说要小飞机。
大飞机跑高速,舵机抖一下都能把飞机拉解体。J10试飞时最吓人的就是低空高速,推一下就拍地上,拉一下就解体

把翼载荷做到10kg/m^2, 维持平飞都得四五十的时速,跑高速就容易些。
现在航模的翼载荷一般在2左右,因为再大一点就不好起降,所以高速机最好装襟翼,手掷起飞也行

网友:
!我刚刚买了架猎豹40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高速就得大翼载荷,就是说要小飞机。
大飞机跑高速,舵机抖一下都能把飞机拉解体。J10试飞时最吓人的就是低空高速,推一下就拍地上,拉一下就解体

把翼载荷做到10kg/m^2, 维持平飞都得四五十的时速,跑高速就 ...

襟翼倒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网友(2010-10-27):
顶你个理论型飞手!!!

网友:
P51都飞125了知足吧,我F9F-2 6S金属涵道连100都不到

网友:
北极星那个水机速度全油,有120多码,在改进下应该还蛮有潜力的。看过视频,三角翼机可以大迎接地,降落也不难。速度要快的话还是要增加出风速度,涵道不一定好。可以看到竞速机都是用的单叶桨,我们自己玩玩的话可以用现成的高速桨,加KV稍高的电机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