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HL的3838不是无极调速的吗?请各位买过的前辈帮帮 ...
郁闷!HL的3838不是无极调速的吗?请各位买过的前辈帮帮忙!!

楼主(2010-06-07):
我才买了一个3838,结果拆开一看才发现不是无极调速的,连
遥控器
都不是比例遥控,感觉亏了!!!!
感觉车体里接收的主板也很垃圾,有点失望啊……这下子估计要换遥控和接收了。
我看网站里有的网友拆下的接受好像是模块化的??是不是有型号的区别啊???
请问恒龙的坦克有没有无级变速的????

网友A:
先确认你买的是3838还是3838-1

网友B:
当然有型号的区别

网友C:
坦克是试出来的,看能看出来?

楼主:
我买的是3838。
3838-1是比例遥控的吗?

网友D:
我也很想了解下!
我也很想了解下!原来HL的3838和3838-1还有这么大的区别啊!一直都很喜欢坦克也在购进筹划,要多了解了解!高手指点啊!

楼主:
有没有哪位前辈能明确告诉我3838-1是不是比例遥控的啊??
我买3838就是被无良卖家忽悠了,还以为是比例的,结果不是。我有朋友也想买一个,所以请各位帮帮忙说说吧,毕竟举手之劳耽搁不了几秒钟嘛。
谢谢了!!!

网友E:
3838是普通版,没有无级变速的,其实就2个档~快和慢,3838-1是无级变速的,所有带-1的都是无级变速的请注意,普通版盒子是深蓝色的吧,无级变速的盒子是白色的,请大家买的时候要问清楚呵呵

楼主:
被忽悠了……该死的JS!!!!!还说是可以打BB的无级变速。

网友F:
有些根本就自己也分不清楚,所以你问就肯定跟你说是啊

网友B:
所有带“-1”的都是比例遥控

网友C:
不满意就退货,是吧!两者价格一样吗?

网友G:
记得论坛里面有个朋友测过恒龙的“无级”变速,结果好像是12级速度控制。

网友H:
为了圣战的荣耀。。。。

网友I:
所有型号后不带 -1 的 或是可编程的都不是无级变速的,毕竟价格低点嘛,如果已买了觉的不好玩,那就只好买电路板回来改了,改好了和升级版的差不多,总价也和直接买升级版的差不多了,呵呵,所以买之前要考虑好。

网友J(2010-07-09):
恒龙3818是不是无极变速的,那位大侠能不能告诉下,谢谢。

网友K:
还好我直接买的是3818-1的金属板

网友L:
最直接的 最快的了解方法 就是您在买坦克的同时 问在线客服 你卖的坦克有冒烟功能的吗?(冒烟的就是无极变速的 不冒烟的就是编程版)无级变速的比编程的要贵50左右!!
另外一种确认方法就是 HL坦克货号后面有-1的就是无极变速的 上面的朋友 3818是编程的 3818-1才是无级变速的!
今天就到这里了 88 各位朋友!

网友M:
我的是3838-1的金属版,买东西时要看清啊

网友J:
哦,谢谢18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