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为DSX7配锂电

楼主(2010-06-07):
新进了一个JR DSX7 DSM2,想配一个锂电,大家说一下哪个品牌的好?

网友A:
不能买杂牌的
用了就后悔,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B:
原装镍氢足够好了,没必要换

网友C:
用锂电还要拆下来充,我以前的dsx7也是用锂电,现在dsx9用配的镍电,省得拆。

网友D:
原装的应该可以

网友E:
我用原配的镍电,省得拆,没电就冲冲

网友F:
镍氢比较好吧。

网友G:
发射机还是用镍氢吧 锂电不好

网友H:
锂电用起来还是比较麻烦啊,原装带的那个很好啊

网友I:
原帖由
xjqxy
于 2010-6-9 00:24 发表
发射机还是用镍氢吧 锂电不好
原装的充电器才50MA,充电时间太长太长了,要充好几十小时,
我改用锂电了,用A6充,很快就充好了,就是在锂电上加了二个二极管器起来加了个电容,这样,11.1V的锂电就降了1.4V,

网友J:
一直在用 从不加 二个二极管器起来加了个电容

网友K:
用锂铁吧'原厂带的充电器就能冲 不需拆电池、不需要降压、不怕过放、还可以快速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