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电池放电法,不需要任何工具

楼主(2010-06-07):
每次飞完飞机后,偶尔会有电池没飞完,满电存放对电池不好。
这里介绍的方法是每人手里都有的

就是把满电电池接到平衡冲充电器上给电压比较少的电池充电,让你的满电电池充当电瓶
但是别等冲满啊,哪样会过放,注意观察,让电池高的和低的平衡一下
比如让 4.2v 的电池给 3.7 的充电,差不多能让两块都变成 3.8 3.9 的样子

网友(2011-01-28):
怎樣充?

不明白,那一端是用流電5 安的,怎樣接 多電的一端?

网友:
有时我用飞机直接放电,将飞机卡住,1/3油门,看电显就知道电压的情况

网友:
 详细说说····
这方案可行?

网友:
很简单,飞机起落架前放个重东西,电池上插电显,油门1/4~1/3,以飞机不动为准,油门不能太大,否则电机发热过大,注意电显的电压,放到3.80~3.85V即可,这样比用充电器放要快些。缺点是要人守着。

网友:
买个汽车大灯灯泡(55W)、一个可以自由设定报警电压的锂电低压报警器。

网友A:
蓝代金属涵道或是黑旋风4800kv,平衡头上插上电显
3-4分钟一块电池搞定,我想没有比这个更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代金属涵道或是黑旋风4800kv,平衡头上插上电显
3-4分钟一块电池搞定,我想没有比这个更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代金属涵道或是黑旋风4800kv,平衡头上插上电显
3-4分钟一块电池搞定,我想没有比这个更快的吧?

如果是到保存电压3.9,1分半就搞定,垃圾电池的话更快

网友B:
把几块相同S的电池并联,电压高的自动就和电压低的保持一致了。

网友:
有危险

引用 网友B:
把几块相同S的电池并联,电压高的自动就和电压低的保持一致了。

如果一组电池很好(电压高内阻小),另外一组电池电压很低——两组电池并联以后电流很大。
这个办法不宜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几块相同S的电池并联,电压高的自动就和电压低的保持一致了。

这个不行,一方面无法估计产生的电流大小,另一方面放电后每片锂电的电压可能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