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引出了日冠二次变频RSSI引脚。。。

楼主(2010-06-07):
国外网上找到了一日冠二次变频RSSI引脚的方法,今天照着做了一次,经测试完全成功。。。不过代价小手指被烧黑了,现在打字也不顺了。。。
没带相机,借用了别人的图片。。。。

准备东西:
#日冠二次变频接收一只。
#3脚针头一个。。
#10K电阻一只。。

找到C28这个白色的东西,小心拿起(我就是因用力过猛把11.1550那个铁皮疙瘩引脚给整断了,后来焊了好久才焊上去的。)

取下两根针脚(我取的一根)。

用502粘上去。。。。

焊上10K电阻(棕黑橙金、贴片是103)

最后还原……

经测试,引出的电压为0.5V~1.97V之间。

楼主:
说来也奇怪,我第二次测试的时候,电压又不对了。。。。

关控0.48V,开控1.65.V。。。
不拉拉杠天线开控1.57V,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万用表的问题还是接收机因搞坏那个铁皮疙瘩了引起的问题。。。控放冰箱里电压为1.43V,应该是 这个没问了吧。

楼主:
我受伤的手指啊。。。当时就闻到了一股烤肉的味道,不是疼得不得了,我差点说出好香了。。。

网友:
我也曾经好香过

网友:
这个使用的飞利浦芯片?有清晰的元件型号图么?

网友:
谢谢,俺顶!正需要啊!

网友:
谁能告诉我为何引RSSI还要加个电阻?是何用意?

楼主:
我也不知道,我量了一下电压,加不加都差不多,同问用意!!!

网友:
加10K电阻,应该是限流,防止大电流引入烧坏芯片。

网友:
芯片型号是啥

网友:
说明一下有什么用途呀

网友:
估计是用于osd飞行辅助系统中,接收机信号强度显示的,这样能避免飞机失控。

网友:
楼上的回答正确,加10分

网友(2010-07-07):
给你短信了。 看下

网友(2010-09-09):
主芯片资料

高手可以看看
可惜我搞失败了
对不了频了

文件名: SA616DK.pdf
描述: SA616DK.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2d97151-bbfe-11df-ab97-0015c55db73d/

网友(2010-10-25):
顶上去先,改日参照这个改装

网友:
5到9为什么要短路?5直接输出不行么?看datasheet发现你接的有问题。

网友(2011-01-06):
弱弱的问一下  这个信号线  可以接到模拟器上吗   从此不再用拌脚线了

网友A(2012-05-04):
收藏了...现在才看到...感谢

网友B:
顶啊 好东西 楼主要有空 研究一下 ASSAN 的接收机吧????

网友C:
我用的1410dp~不知道能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