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飞丢了

楼主(2010-06-08):
450机机飞丢了,无影无踪。怀疑是被建筑物遮挡失去信号,飞走了,有可能吗???
(飞梦IS-8R接收,忘记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你的直机自带平衡仪??不然450只要几秒就翻了,哪能飞远啊!

网友:
450飞丢了。。。。  晕啊  走到附近 推推油门

网友:
LZ的问题都很牛

楼主:
什么办法都考虑了,还是无影无踪。(我想知道飞梦IS-8R接收,忘记设置失控保护,油门是保持还是关闭)如果关闭了,最多50米的范围。是保持,就难说了。

网友:
呵呵,我朋友今天飞丢了一架飞机,全球的F3A,郁闷死了

网友:
450也能飞丢

网友A:
应该是炸下来速度被人拣走了

网友:
450也能飞丢,第一次见呀

网友:
 飞的时候不用看飞机呀?怎么做的?详细讲讲啊,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不奇怪,飞航线,负螺距没设太低,一阵急风就会把机子吹跑,我就差点飞丢过一台

网友B:
控还在就好。提控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还在就好。提控回家。

汗一个,控也丢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办法都考虑了,还是无影无踪。(我想知道飞梦IS-8R接收,忘记设置失控保护,油门是保持还是关闭)如果关闭了,最多50米的范围。是保持,就难说了。

LZ,您好。首先对您的遭遇表示同情。
我们的2.4G接收机,在出厂前,我们都是用做过失控保护设置,油门最小,其他通道居中。但是,我们建议模友拿到设备后,一定要设置失控保护。因为,有时候,通道是反相了,或者需要微调。
按照说明书设置失控保护,花费的时间不是很长,1分钟不到。但是,遇到关键时刻,作用就会凸显出来。所以,强烈建议模友们设置失控保护后再飞行。当然,针对同一架模型,只要设置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FPV的最高境界啊 提控回家 我就达到过这种境界2次

网友:
估计落在房顶了,嘿嘿

网友:
我的也飞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炸下来速度被人拣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办法都考虑了,还是无影无踪。(我想知道飞梦IS-8R接收,忘记设置失控保护,油门是保持还是关闭)如果关闭了,最多50米的范围。是保持,就难说了。
飞梦接收出厂默认失控保护油门最大脉宽,对应电动飞机是最大油门。

网友:
450飞丢
不是一般人

网友:
450都能飞丢。。实在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