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关于遥控,舵机和虾脚的问题

楼主(2010-06-08):
好多 朋友都用的遥控是4通6通的 我有纳闷 我玩电直的时候 知道4通6通的功能 难道艇也有那么多功能吗?除了前后左右 还有什么? 为什么需要4通6通的遥控呢?
舵机
的质量好坏在于什么地方 ? 是扭力,大小还是重量呢? 懂的前辈给排个前后次序吧
虾脚左右离主体的距离是相等的吗 ?如果相等的话 单桨 运动时 会发生打弯的情况吗?

网友A:
1,玩船的话,两通就够了,最多三通,搞个熄火开关什么的(汽油船)。
2,舵机的质量好坏,基本上直接从价格就能看出来……,不过玩船不需要太高级的舵机,扭力大一些,重量合适就可以了。我玩汽油船,拉舵用辉盛的大扭力MG996R(Futaba太贵了),拉油门用的Futaba3003。楼主玩电虾可以用一个国产较好的或者进口的18克的舵机。
3,左边虾脚一般比右边离主体远一些,还有右边下脚后面还有水刀,这些都是为了客服螺旋桨反扭力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教导,不知道可否再给我大概列个价格表呢 我新转来玩船 价格不清楚 怕上鬼子的当! 就是说你推荐的控+舵机大概在什么价位,还有左虾脚离主体的距离一般会在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