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螺距曲线前3点分别是65,75,85,是否不正常?

楼主(2010-06-08):
说实话让我调旋翼头那一堆球头扣很头大!!我的螺距曲线前3点分别是65,75,85,是否不正常?但是如果低了起飞又很费力又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应该是高了 LZ所说的应该是普通模式的曲线吧 这样的话你最大螺距应该不够 LZ可以按照说明书的连杆长度调好 然后个人习惯是3D模式摇杆放中间螺距0度 最大12 最小12或+9 -9或+10 -10 切普通模式 最小螺距加到-2 中点5.5 最高10 LZ的这个情况有可能是连杆短 舵机行程小 舵机中点不对 具体说不好因为您问的太笼统了 建议去搜下安装调试的精华贴 其实坛子里这样的帖子很多 为什么都不爱搜搜再问呢 这种调机问题回答起来很难说清楚 还容易被那些爱起刺儿的人找到话题恶心你 如果我说的地方有不对的 欢迎老鸟高手指正 过激的话还是别说了 说我一个倒无所谓(我脸皮厚)但是其它人看了 以后愿意帮新手的人会越来越少

网友B:
同意沙发的,楼主多上网学习吧,这个问题学习5分钟就可以解决

网友C:
楼主没有先调好全程螺距,这样设置是不对的。
先调3D模式正负对称10度左右, 中点零螺距,再设置普通模式螺距 40 65 90 即可(大概值)

网友D:
楼上大将说的没错!楼主还需要多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