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新飞机练习3D,机型选择,还请高手指点啊!

楼主(2010-06-08):
 准备入个新450,练习8字航线和准备3D,现在市面上有不少相对低价的国产450,看的有点晕!

我的目的是要尽量压缩炸鸡成本,配件兼容性要比较好,能保证一定的强度(别一炸就炸个粉碎的 )。嘿嘿!练习动作难免炸鸡不是? YT的太贵了,炸几次就成山寨了。。。所以不考虑了

因为我大部分时间不在国内,维修和后勤不是非常方便,所以我希望能尽量避免一些麻烦。。。。

我搜索半天有了这个几个选项

1、飞越450PRO皮带版

2、飞越450SPORT

3、非耐 450 V2

4、飞越 450 V2.5 升级版

5、非耐 450 闪客Sport

这几个大家也不陌生,这几个都是市面上比较多见的国产450了,还有飞魔士,但由于飞魔士负面消息挺多,我有点担心,毕竟技术部是非常,菜鸟级别,所以。。。

大家给我参考参考,或者还有其他品牌建议,或者其他建议都OK!

网友:
飞越450SPRO 比较好

网友A:
飞越450PRO皮带版的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450PRO皮带版的是最好的

 谢谢意见,我看到飞越PRO皮带版是出口版本的,旋翼头好像有所简化,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飞越的SPORT我也比较中意。感觉非耐闪客有点贵了,弄点好设备跟YT的价格差距不是非常大,而且好像配件通用性有点问题。
继续等待高人指点啊!哈哈!

网友:
正在飞450PRO皮带版的   飘过。。。。。。。。

网友:
非耐闪客搞促销,加一元送电池

网友:
450PRO皮带版还可以

网友:
反正我是支持LZ上飞跃的PRO或者SPORT,这2款飞机不错,而且有大把便宜的副厂件可以买到,比较划算

网友:
那些托估计有事干了

网友:
炸的多的话,还是V2吧~~~

网友B:
你现在是准备学习3D还是准备练习3D的基本动作练习?只有把直机的各种基本动作都练习好了才能进入3D的练习。
如果是说你各种3D的基本动作已经练好了(如正飞的四面悬停及航线和倒飞的四面悬停及航线,翻滚,正倒自旋及航线等),才能学习3D。
如果还没有练好,只是准备练习那就买哪种都可以,只要炸机成本底就行,电子设备要好。
要搞清一个概念,只是翻滚正倒自旋及航线等还不叫3D飞行,3D飞行中包含了些动作,3C飞行也都包含这些动作的。

网友:
飞越450PRO皮带版

楼主:
 看来不少朋友推荐飞越的PRO和SPORT啊,那看来就要在这两个里选了,哈哈!SPORT是不是和YT完全兼容配件的?

网友:
个人比较喜欢PRO皮带版,理由是尾舵机不再尾管上好看,一体侧板喜欢。

网友C:
偶就感觉飞跃不好。lz 潜水看看帖子。厂家商家 买家 还在打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就感觉飞跃不好。lz 潜水看看帖子。厂家商家 买家 还在打架

先谢谢各位回帖的热心人。
买卖家吵架,这个很正常,亚托还天天有人骂呢。有利益就有矛盾,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说句实话,我不期待这样的廉价货能有多么优良的服务。无论是飞越还是非耐,或者其他山寨450。
我希望的只是炸鸡成本相对较低,零件通用性能相对较强,强度相对较好即可。

不管回帖里面的是否存在网友所谓的托,我研究了半天,飞跃的皮带PRO和SPORT应该还是可以的(相对价格而言)。由于我现在飞的是YT的450PRO,一体侧板维修麻烦,嘿嘿!飞跃主要看中的是皮带传动,降低了不少的炸鸡成本。不过我觉得SPORT维修起来会比较方便点吧。嘿嘿!我现现在比较倾向买SPORT了。
再次谢谢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
还是买亚拓的吧,楼主,你练航线慢慢来,一般是不会炸的,我也是新手,我买的是亚拓的450PRO全套现在便宜多了,去年3200,现在2500多点,说多了有点像广告,因为我飞的就是,我从不会飞,到现在,还没炸过一回,可能是运气好吧,你买山寨的加上电子设备也差不多要这些钱了,差也差不多,还是考虑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TY450PRO我已经飞了一年了。。。。 现在要搞一架练习,然后进军3D,就是为了降低炸鸡成本

网友:
都一样  ~~!PRO 修起来麻烦一些 ~!

网友:
为了降低炸鸡成本
我建议还是V2更便宜。效果也不错,
当然如果有450PRO,可以考虑用飞越450PRO皮带版,配件可以通用的比较多,手感更接近,关键是炸鸡成本高了一些,
舵机最了用65MG舵机臂最好改成易断的

网友:
呵呵 不做推荐 偶现在正在使用 闪客
价格比较贵 感觉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是准备学习3D还是准备练习3D的基本动作练习?只有把直机的各种基本动作都练习好了才能进入3D的练习。
如果是说你各种3D的基本动作已经练好了(如正飞的四面悬停及航线和倒飞的四面悬停及航线,翻滚,正倒自旋 ...

看过此贴后,对3D的概念要重新来过了
以前就是认为能翻过来就是3D了
看来哥们还是在基础阶段
我要继续大练,快点进入3D练习

网友:
我在用飞越450PRO皮带版。作工一般,纤维板比较薄,也没有打毛边。一体式脚架不太结实。换舵机稍微麻烦一点,其他还好

网友:
啊  觉的ALZ的也不错    就是ALZ的稍微软一点,但是炸了总是要换的,其他和飞跃差不多,比飞跃便宜。  我2个JJ都用了  后来选择了ALZ     还是SPROT吧   PRO修起来真JB烦  特别是3D 炸的又多   修的烦   我PRO的把点调接收什么全放外面了  懒得管好不好看  先练习技术再说    不过换舵机还是麻烦

网友:
唉,我以为你以前也很少飞呢,看来我看跑偏了啊 还不小心做了个广告,哈哈,见笑了

楼主:
 PRO的修理确实烦的很,一拆移面的螺丝全部要卸掉,差不多赶上重新装一架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