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天去买电焊,不知功率问题

楼主(2010-06-08):
不知道要买多大功率的好,
买大了怕家里的电受不了,烧了电表可就麻烦了,
买小了怕烧不透工件,成废物.

主要是焊角铁,镀锌水管,
准备焊个梯子,
装修用.
刚才在县城转了一下,
有200多的铝的,
还有630元的13KVA、680元15KVA的,都是西安产的铜的,
不知道贵不?

网友:
  新技术肯定优越于旧技术,要不然就没有必要花钱研究新技术了,逆变焊机性能好,焊条粘在工件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不会烧坏焊机。
  使用的时候一点不影响周围的其他电器,比如电灯泡不会变暗。还有就是对电源线要求不高,接普通照明电线长时间干活都不发热。老式的变压器焊机就没有这种好处了,干活时间长了,不是跳闸就是电线发热,有的把插座烧糊了,旁边的电灯泡一明一暗的,让人提心吊胆。

楼主:
逆变的好贵,
最低780元,
是不是太贵了/
容易坏嘛?

网友:
我刚刚买了个逆变直流,还不错

网友:
楼主既然已经决定了买铜绕线的焊机,看看自家电源输出的安培数,明天去店里问问就搞定了!

网友:
家用180a就够了  我的就是180a全铜的  一般用用足矣
个人认为线圈的比逆变的好用   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
最好要买个全铜线的,但是现在铜很贵的。

楼主:
不买逆变焊机\氩弧焊机
太复杂,
不好玩,
只焊角铁而已

网友:
买个逆变焊机,700多元,200A的就够用,很小巧。
或者买个200A的两用氩弧焊机,全套大约1200元,能焊除了铝镁及其合金以外的多种金属,特别是不锈钢、黄铜,既能用普通焊条、又能用焊丝,很方便,家里的不锈钢防盗窗、门都可以用它焊,自己家的活干完了,就把焊机钱挣回来了,合算。

网友:
买电焊的时候问商家就行了吧 至少人家比咱们更了解 啊

网友:
直接找人帮忙焊一下就行了。除非用的多才有必要吧。

网友:
一般在家里用,不要连续焊接1小时的话,可以买个200多块的8KW的铝线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焊个梯子 没必要买个焊机啊!

还要焊
一个木工工作台,
一个小推车,
一个升降机,
一个卧钻工作台,
三轮电动车,
还有很多活要干,
前年就想买了,
因为孩子小,没忙活这些事情.

楼主:
不想买你变啊,直流啊,压弧啊,什么的.生活越简单越好.
在厂里用线圈的交流用惯了,
挺好的,不怕坏,好修,
以前有个师傅在我家修水管,用了个小交流,能工作,
很沉的一个小小交流焊机
只是当时没问他是多少功率

网友A:
就焊个梯子 没必要买个焊机啊!

网友:
逆变的吧,效率高,家里20A的小电表就带的起来,焊角铁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