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锁尾舵机问题,先拜谢各位前辈!!

楼主(2010-06-08):
我的JJ出现了问题:锁尾正常,当
遥控器
打右舵时,有时不能及时会中立点,打左舵能及时正常的回位,尾
舵机
连杆也检查了没有卡塞的现象。请问老前辈们这是尾舵机已经损坏了吗?

网友A:
所谓模式下尾舵机是不会自动会回中的,飞起来就正常了。

楼主:
问题就是悬停中,右舵修正有时打着就失效了,必须反相补大舵量,这样操作不好就要出危险或者炸机

网友B:
舵机换掉

网友C:
换舵机吧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前辈,我仔细研究了下,舵机的声音都不对,应该是坏了

网友D:
你不是把数码舵机的吱吱声认为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