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磁力吸座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0-06-08):
我有一个磁力吸座想打开看看里面的结构,但是不知道怎么打开,没有螺丝之类的东西。请教老师们这种磁力表座里面是什么样的呢?另外还想请教一下磨床的磁力吸台、磁力台钻的磁力吸台都是什么结构的,谢谢了

网友:
内部用的是钕铁硼强磁,买点磁钢自己有可以D

楼主:
谢谢指导,但是那个开关怎么起的作用呢?
另外还想了解一下,磨床的磁力吸台,那么大个面积,电磁铁是怎么分布的?

网友:
磁力座,里面就是一个磁铁,一扳扳手,磁铁撬起来一边,这样磁力就没了,磨床上的,是电磁方式

网友:
谁有示意图,发个比较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

 学习了!

楼主:
谢谢各位,谢谢chensibo,学习了。磨床里面的结构又是什么样呢,我很想D个小磨床

网友:
有一种电控锁上有电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