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 图传 3km飞行

楼主(2010-06-08):
周日下午测试新的fy21ap osd,飞机天行者epo,fox的5.8g图传 12dbi平板天线,硬盘dv录像机效果不好,sn777摄像头,飞了个3km往返,高度200米,到3km图像不好就开自动回家返航了,下次爬高到500米,看能不能5km飞行。

网友:
1.2g 1000mw 军工 可以 15km

楼主:
1.2g的干扰gps信号,而且还可能干扰民航,还是5.8的安全。

网友:
你们的图传真能这么远吗,为什么我的图传换了好几个都是200-300米就看不到任何信号了?

网友:
lz

osd数字叠加层的数字很干净,几乎没有干扰现象,是怎么连接的?
图传,头子,和osd的电源是串接在一起的,我这里出现了干扰,字符模糊,画面有片状横纹,已经采取了一点措施,改善不大。

网友:
我现在也发愁这事儿:硬盘dv录像机效果不好

网友:
换2.4G出现干扰,1.2G时没有,怀疑设备本身问题~

网友:
你那视频眼镜还在不?借我玩两天~

网友:
飞得不错,5.8G图像很清晰啊,2公里内可以爽飞了,用的那平板天线我也想搞个

网友:
遥控器和接收机用的是什么型号?遥控能到3公里?

楼主:
用的fox的秘密武器,ff8不加功放地面拉距离4km,估计天上10km没啥问题,理想环境下的数据是25km,500mw功率,5.8的图传是200mw的,但是飞远了必须要用12db的平板,普通的全向也就1.5km还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fox的秘密武器,ff8不加功放地面拉距离4km,估计天上10km没啥问题,理想环境下的数据是25km,500mw功率,5.8的图传是200mw的,但是飞远了必须要用12db的平板,普通的全向也就1.5km还好使。

FF8不加功放,原装天线,地面拉距能到4公里吗?

网友:
大概是在ff8上换用高增益天线吧,才有可能达到这个距离。

网友:
人家只说:“用的fox的秘密武器,ff8不加功放地面拉距离4km,”你怎么帮人加个“原装天线”了?

网友:
请问楼主,fy21ap osd 可以设置航点自驾吗?

楼主:
fy21ap不能设置航点自驾,只提供自驾回航和原地自驾盘旋功能,升级数传电台和遥控转接板后可以实现在笔记本电脑的地图上指点飞行,这个功能还待下一步测试,fy的osd优势在于不是使用红外原理平衡,不受天气和低空热源的影响,缺点是视频叠加效果还要继续改善,航点功能需要升级投资,主要是从无人机自架仪上分离出来的低端辅助驾驶系统,对fpv玩家的需求还不是很了解,还需继续改进,至于ff8只是用单控,高频头和接受机是特制的,才能达到地面4km的遥控距离。

网友:
6EX都加国产二次变频都3公里了, FF9不是也到5公里了,视距外飞行还是加功放保险些,一味的发掘控的潜力无大意义~

楼主:
这个不是发掘控的潜力,是使用的新的技术,433频率的跳频技术,可以再fpv的极限距离内稳定的控制飞机,还省去了用功放的麻烦与电磁伤害,毕竟大功率对人体和其他的遥控设备都有负面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发掘控的潜力,是使用的新的技术,433频率的跳频技术,可以再fpv的极限距离内稳定的控制飞机,还省去了用功放的麻烦与电磁伤害,毕竟大功率对人体和其他的遥控设备都有负面的影响。

这个技术目前没有公开化,频率合法性有质疑~

楼主:
1.2g一直是非法,不是一直在用,433应该是开放频率,技术自然不会公开化,知识产权,公开了就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