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船爽跑后的后果

楼主(2010-06-08):
排气管火热,然后排气管弯道那变色,接头那得胶垫融化,接头那有水冷的,自己还接了水冷马达,咋还会这样,这样每跑5分钟就换下胶垫成本太高了

网友A:
水冷马达的惹的祸。我们玩的船从来不用那些花哨的东西的

网友B:
能直接从吸水舵里取水冷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冷马达的惹的祸。我们玩的船从来不用那些花哨的东西的

高人高见,加的东西越多,出问题的几率越多

网友C:
哈哈,明显就是水冷不够啦,一般靠方向舵行进中的高压进水,这进水的水压比水冷马达来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冷马达的惹的祸。我们玩的船从来不用那些花哨的东西的

那我把水冷马达去掉看看,我是怕出什么意外,因为上次开到一半,轴松了,然后怎么加油门,桨都不动,假如没水冷的话,发动机就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直接从吸水舵里取水冷却么

我自制了个通道,吸水舵上面的管子被我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明显就是水冷不够啦,一般靠方向舵行进中的高压进水,这进水的水压比水冷马达来得厉害!

OK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冷马达的惹的祸。我们玩的船从来不用那些花哨的东西的

我做了个图高手帮我看看这样的水冷阿狗

船的水冷

船的水冷

网友:
大哥,其实你想也知道啦,船一直往前冲,水还能从屁股的这个放响进么?

吸水舵的水压,可以喷出多高你知道么?快的时候,直喷可以喷2米以上啊!压力多大可想而知!

一般的做法是,吸水舵进水直接供发动机,再加条斜口的刮水管供排气冷却,论坛上面大把图,快去看看!

网友:
26CCQJ

我用2个水泵,一个进水冷却用,一个船里进水的时候排水用,很好的,而且我测试了空转速度有18000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