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很久的问题。。。。。寻求帮助!

楼主(2010-06-08):
近几个月总是炸机,前段时间炸机都是空中突然失去动力炸机,其中有香蕉头虚焊,也有电调油门线短路,反正电调都已经返修两次了。。。今天又炸了,这次炸还不一样,大概倒飞航线3分钟后翻正,感觉锁不住尾,想快点降落,这时,感觉打舵反映却非常迟钝,几乎接近失控状态,机子一上一下,忽左忽右的,没办法,努力控制,切了熄火还是炸了,走到机子旁边观察
舵机
反映,这时反映速度却正常,回家检查又好像正常,
电池
电压正常,现在真不知道什么原因了,这次可以肯定不是虚焊或油门线短路的问题,买新电调吗又怕是控的问题。。。。。换个控又能真的解决问题?。。。。。。自己可以排除的原因:舵机死舵、线路短路、
电机
过热、电源电压低、虚焊。。。。
机子:非耐 STARTER
电调:好盈40A
控:2801 pro
尾巴:401+9257
斜盘:北田2122

网友A:
舵机是不是有虚位。。抖舵?
电调供电可能也有问题。。
另外检查控的电位器是否有问题 可以去试下模拟器。。

网友B:
有无线电干扰吧?

网友C:
舵机应该问题不大,是不是控的原因,我的电调也有虚焊,重新焊接再试,再出来只能换控

楼主:
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可能是电调供电不可靠,曾经发生过抖舵现象。。。而且首先表现的是锁尾不好,然后出现类似失控的现象,彻底失控又不像。。。。

网友D:
置换法一一排除故障才行呀

网友E:
我想应该是电调BEC的问题,,我之前用好赢40A的也出现过供电不足的情况而炸鸡。楼主可以自己测试一下电压够不够A数。症状是,调机时候没问题,舵机工作正常,加油50%舵机就开始跳舞了,和失控差不多。

楼主:
谢谢各位!我还是还是买一个外置的BEC试一试吧。。。希望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