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恒吉厂家改变舵机塑料外壳的材质,我的MD922一只耳朵碎掉了

楼主(2010-06-08):
昨天我的MD922一个耳朵碎了,不是扳断掉那种,是直接碎掉,感觉就像硬化了,后来我用AB胶把舵机和固定环粘在一起了。
建议厂家改变塑料材质,我还第一次见到塑料碎掉的。

网友:
933的壳子也比较容易裂开,有的甚至到后来成了粉状,完全老化了

网友:
更换材料一来增加成本,二来影响出货量,不符合中 国国情,在中 国要低价高利润才能生存的

网友A:
最近论坛报告了几例关于MD933舵机壳较脆的反馈,我公司对此非常重视,随即对舵机壳进行了抽检,未发现有异常,恒吉舵机壳是采用日本进口一次料注塑。按照公司舵机壳的检验标准,舵机壳具有较好的硬度和韧性,完全能做到老虎钳掰不断。
我们认为楼主的舵机壳可能是注塑开头时的几十模,由于加温时间较长有可能注塑开头打出的壳较脆。
请楼主短信联系我们,以便妥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论坛报告了几例关于MD933舵机壳较脆的反馈,我公司对此非常重视,随即对舵机壳进行了抽检,未发现有异常,恒吉舵机壳是采用日本进口一次料注塑。按照公司舵机壳的检验标准,舵机壳具有较好的硬度和韧性,完全能做 ...

难得厂家这么及时给出解决方案,可我的已经用AB胶粘上了,如果另一个耳朵也出现同样问题,我再寄回厂家,谢谢。

网友(2010-07-09):
我的也掉了,和楼主的一样。哎不知道为什么说用钳子还白不断,不过舵机别的方面很好

网友:
现在流行金属外壳,吸热快,散热快

网友:
恒吉的壳严重有问题
抽检合格难道是我们有问题
我舵机耳朵碎裂的老多了,而且不是同一批的

网友:
比人家辉盛9G的舵机壳还差很多,我的舵机是933

网友:
晕,正在使用922中,我朋友的922舵机还没怎么使用就坏了,有点担心

网友:
我的没事,好好933.922都是好好的。还没炸过

网友:
耳朵确实脆,还不如辉胜的,我的3只933全都一样,断一只耳

网友:
辉胜的MG90S金属舵机外壳也一样脆,我的都坏了

网友(2011-01-26):
933的塑料是受不了ZAP的螺丝胶,其它螺丝胶我没有测试过,ZAP的螺丝胶接触933的塑料会在30分钟内碎开的

网友:
zap的螺丝胶这么厉害?那用什么胶好咩?

网友:
厂里的壳都是恒温密封遮光存放,而模友的环境比较恶劣,风吹日晒紫外线,高温低温还炸机,厂家可以抽一批壳体放在露天地一个月再测试,你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个个脆如饼干

网友:
老虎钳都掰不断,这牛B吹的大了。。。

网友:
三个全新的933,这是最后一个发现问题后拍给厂家看的,我最后证实是zap螺丝胶的问题,之前的65mg用这种螺丝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的9254耳朵都掉过。。

网友:
航机是易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