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尾中联的机米螺丝被拧毛了,有什么办法取出吗?

楼主(2010-06-08):
如题。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桨夹拆掉,尾轴锯断,取下变距组件,其它扔掉……

网友A:
我是加热后把轴敲出来,只能放弃中联和轴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最后还是换掉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我死心了

网友C:
试试涂点502到螺丝刀上面,插入米螺丝固定好等十来分钟再拧看看行不行。。

网友D:
不要用加热,直接上火烧,,只要不是完全的没扣就能拧下来

网友E:
我的EP200的横轴螺丝(也是米字的)拧毛了,我干脆把螺丝扭断了,取下浆夹,再取下横轴,把横轴直接放火上反复烧,烧完用冷水浇,最后把断在横轴里面的螺丝拧出来了(先用小什锦锉的尖尖在螺丝的断面刻出一条线槽),当时真是高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