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实控与模拟

楼主(2010-06-08):
想请教诸位大虾:1,模拟与实控那个更难?2,模拟与实控有什么区别?比如风等影响力和比例控制,滑行距离等。。。3,模拟如能正常起降并做基本动作,那么实控的时候是不是不容易炸?谢谢

网友A:
模拟与实控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机体的性能。模拟器上,所有的飞机几乎全都是调整到了完美状态下的,而现实中,一般的新手做机,很难做到这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反扭力,稍微一点差别就能让你的机机秒炸。
别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个人的心态。除非已经经过了多次爽飞,对机体的性能已经有了充足的把握与了解,否则一般的新人试飞都会难免紧张,尤其是起飞的那一瞬间,经常会紧张到犯一些很低级的错误。

网友B:
模拟器里面也可以设一些东西,比如把风量加大之类的,也对玩真机有点作用

网友C:
模拟器对新手来说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练 反射的感觉让飞真机的时候不错舵 尤其是当真机对头之类 对于高手模拟器就练习掌握新动作减少炸机
区别大多了 真实世界突发情况比较多 但是个人觉得模拟起可以定点起降 飞真机问题就不是很大。 上天前多检查 飞真机别紧张

楼主:
又是受益匪浅呀 这下更明白了模拟机的重要性。。。。除了FMS模拟机,我打算把原来一直玩的伊尔2也调成日本手增加练习。。。

网友:
还是用真JJ练吧 炸炸更健康 练模拟器 会吐滴

网友D:
练模拟器练到不打错舵在上真机,新手用真机练习很烧钱的···
模拟器还是多练好,虽然与真机还有不少差距,但还是能减少炸机次数

网友A:
模拟器练得再好也不代表真机就不会炸,但如果不练,那是绝对会秒炸。其实关键就在于模拟器能让你掌握正确的操舵感和条件反应,在这个阶段,一小时的模拟器能顶上你几个月的真机操作,因为模拟器炸机后,按下键立刻就能重来,但真机炸了你就得修,一般人少说也要两三天,修好后再次秒炸,又是两三天……说起来时间长,但真正操作的时间每次可能就那么几十秒,这也正是模拟器最大的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