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0-06-08):
求教各位模友,我刚买了4块全新的20C/11.1v/2200MAH的
电池
,
有2块电压从3.7~3.84V误差很大,卖家让我充电看看,有一块充满电以后测量的结果是4.12 4.21 4.27,请问大家看看这样的电池正常吗? 商家已同意退货,谢谢大家

网友A:
一兜子氢电的帮顶

网友B:
感觉不对劲吧,我的新电池三组一般相差最多也就0.03V 吧。

网友C:
非常的不正常。

网友D:
电池是有问题。。新电池不能有那么大的差别。。这是就电池。。

网友E:
客观的讲,换一个真正的独立平衡冲做两到三个循环再看吧。
不过新电池差这么多是肯定不正常的。

网友F:
关键是你用什么充的,用什么量的
如果充别的正常,充这个不行,那就退货吧

网友G:
即便不影响是用,新买的电池就这样也够恼火的了。。

楼主:
发这个帖子是因为和老板谈了,但是老板说他的电池正常,让我发帖看看模友们都是怎么说的

网友:
电池问题 建议曝光奸商 让大家小心。。

网友H:
好好商量什么事情都能解决
不行曝光

楼主:
老板不给商量就说电池没问题,不给退

网友I:
我曾经买过一次垃圾电池还是2200 20C的 结果 电池只能冲进去1100左右
同样规格的电池可以飞7分钟 这电池只能飞4分多
下机电压是3.55 3.78 3.75
现在只能能将就用了 反正以后不会再买那个牌子的了(BQY)

网友J:
不要图便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