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轴承孔粗糙度的终极问题

楼主(2010-06-08):
我问这个问题是不计成本前提下
▽6        看不清楚加工痕迹            接近于精加工表面,箱体上安装轴承的镗孔表面,齿轮的工作面

这是一般轴承配合面需要的粗糙度 最近在学习有关刮研的资料 刮研是为了提高配合面的接触
我在想轴承配合表面达到▽6后 再刮研一下配合是不是更好些

我父亲是老钳工 他说不清楚这个问题

望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A:
好像重载的大的 铜瓿斯 (轴瓦)才需要刮研,并人为留出油坑。 滚动轴承与轴套一般不需要的吧。。。现在有专用的填充胶可以解决轴承与轴套或轴的间隙问题和其他一些矢量方向的配合问题。

网友:
▽6 现在都不用这种标准的,这是以前的叫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重载的大的 铜瓿斯 (轴瓦)才需要刮研,并人为留出油坑。 滚动轴承与轴套一般不需要的吧。。。现在有专用的填充胶可以解决轴承与轴套或轴的间隙问题和其他一些矢量方向的配合问题。

   请教:xujianshan
         你所说的“填充胶”能解决“轴 的直径比轴承套的内径稍微小了一点”的问题吗?另外:填充胶是何物?

网友:
轴承与零件的安装一般为过盈配合,这与孔、轴的圆柱度、轴承工作温度、载荷,密切相关。表面过于光滑并不能提高配合精度,反而会使加工成本急剧提高。轴承是有弹性的……

网友C:
呵呵,
楼主,先说句不好听的,何必装逼呢?
明明现行国标已经不用花几来表示粗糙度了,国际上也不用。
而且这种表示方法也没什么特别的优越性,你何必死抱着老东西不放呢。我最烦动不动就  我国地大物博,文明源远流长,四(死)大发明。。。。。。。

再说正题,
你的轴承座孔是整体的还是对开的(一般高精度的轴承孔没有对开的吧)
整体的座孔你怎么检验研点?刮削也很不方便
只要镗孔的尺寸精度、形位公差、粗糙度合格,装配方法正确,足够保证你的接触精度合格了。没必要刮削

网友:
刮研装轴承,那是吃多了撑的,发动机配轴瓦还不刮呢(新发动机装配),磨损了配加厚瓦才刮,难怪你老爹说不清楚,因为没见过这么干的

楼主:
我开的这个帖子的目的是只追求性能 前面说过了前提是不计成本 我知道可能会被人骂 甚至老爹也跟着挨骂 但我就想知道 补充一下 我老爸经常做平台 一次做3个一组 我暑假还打算专门跟老爸学刮研

我用▽这种方法表达应该更通俗一点  当然我说Ra >1.25-2.5      Rz >6.3-10会更专业些 但有多少人能把数值直接想象成粗糙度呢(我觉得这样才叫装)

我没有要加工什么 也没产品 只是想讨论下理论上的东西

也许这是吃多了撑的 但平台为什么磨完后还要刮研 磨的不够平吗 这么平使用不好吗

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好吗 我只是想讨论下 不想吵架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xujianshan
         你所说的“填充胶”能解决“轴 的直径比轴承套的内径稍微小了一点”的问题吗?另外:填充胶是何物?

应该是我们一般常说的“厌氧胶”吧,一般用6系列的固持胶,比如680是中粘度、高强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楼主,先说句不好听的,何必装逼呢?
明明现行国标已经不用花几来表示粗糙度了,国际上也不用。
而且这种表示方法也没什么特别的优越性,你何必死抱着老东西不放呢。我最烦动不动就  我国地大物博,文明源 ...

说话留点口德,学学做人的规矩。

网友D:
我只知道一般表面粗糙度要求高的,一般都是滑套配合或者是高精度的捣轨面的表面或者测量接触面要求比较高,轴承安装的似乎没有很高的表面粗糙度要求,因为轴承安装一般是过盈配合,只要配合公差够,有一定的表面粗糙度在微观上轴承挤压进孔坐的时候能适当的靠粗糙凸起抱紧,如果过于光滑的表面反而不利于过盈配合

不过拆过的4001台钻和小的钟表铣(都是老工业时代的东西),轴承安装孔表面的粗糙度就非常高,看起来是用内孔磨磨过的,既然有这样的运用和设计,应该有一定的道理,只是我不太清楚其目的和原理

另外这个嘴比较臭的上将,内孔刮研磨在过去很常见的,特别是一些异形工件不方便装夹的,现在用的不多是因为效率低,搞生产的不愿意用这种手工度很高的方式,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歪把茄子形的圆滑工件,你拿普通夹具根本夹不了他,专门为单件东西设计制作个夹具不合适,但是又得开轴承孔,那就只能用锉配刮研的方式了,这里讨论的是工艺方式方法,不是讨论怎么装逼
而且现在的刮研装配钳工也基本不会去掌握一些难度很高的刮研技法,因为过去受机械设备加工精度的影响,很多高精度的配合都需要由手工配刮完成,而且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浮躁,根本看不上这样的活,但是现在的所谓高精度的好机械设备做出来的新东西让人很是不爽,不是机器不行,而是人不行了,中 国的机加工行业在逐渐的缺失很多东西,因为很多浮躁的煞笔再那装逼

机械加工单是看两本书,根本管不了什么逼用,钳工为啥地位高,有很多机械上不起眼的关键小零件,或者常规机械无法加工的件都是他们手工做的

网友:
呵呵,
看来我是捅了马蜂窝了。
首先我对楼主没有恶意,反而比较欣赏楼主的钻研精神,而且楼主的许多图片贴的确很有用,开拓眼界。

其次我所说的装逼是指楼主对粗糙度的表示方法而言,不对楼主本身和讨论的事情。没看我先说了说句不好听的吗,而且是分开说的。

再次,楼主说的是装(滚动)轴承的孔,恕我孤陋寡闻,我还没真没见过、听过这个刮研的。如果有,感谢你让我长长见识。至于锉配刮研,我没说半个不字,而且知道其特点和优越性。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也请在说话前先搞清楚明白所要反驳的话。

再说句逆耳的,楼主你XX的时候不妨用花几表示粗糙度试试,和国际交流的时候、工作出图纸的时候。。。。。。。

最后,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会用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知道一般表面粗糙度要求高的,一般都是滑套配合或者是高精度的捣轨面的表面或者测量接触面要求比较高,轴承安装的似乎没有很高的表面粗糙度要求,因为轴承安装一般是过盈配合,只要配合公差够,有一定的表面粗糙度在微 ...

呵呵

网友:
都想偷懒,都想解放双手,手艺也就这样慢慢地失传了

愿意学苦于没人教岂不更悲哀

网友:
楼上几位发表的不是观点, 而是寂寞!

网友:
首先,粗糙度和平不平那是没关系的啊,你去看看刮研的铁板,哪个粗糙度是好的,轴承的设计一般是过盈配合,你去看看nsk skf的资料就知道了,再不计成本的去弄个孔,你也得想想能否买到不计成本生产的轴承啊,说句简单点的,你要是能按照厂家要求把轴承给装好了,那就是不错了,不信你自己做个上万转速的主轴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