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的设置

楼主(2010-06-08):
我用的福特吧 C10 2.4G的控,装了G4后控没有反应。但是用以前买的个
模拟器
的控,插上就可以。
很是郁闷!!!不过我想安装估计是没问题。因该是控上的设置没搞好。
我想问下有谁知道C10 2.4的控在G4上如何设置?
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先在EMU里校准遥控

网友B:
好像要设置十字盘为一个什么模式,因为正常飞飞机用的是120度的模式。

网友C:
把方口使劲向里插,我的最早也是没有反应,买控的说,方口都不是原厂的,方口插头很容易接触不良

楼主:
在EMU里校准遥控都毫无反应,接口的地方我注意了接触很好。
十字盘也设为一般模式。可还是不行。
有谁设过的帮我看看。谢了

网友D:
PPM
十字盘设为单SERVO
插口用力插
先想到这些!

楼主:
我的控你没有你说的十字盘设为单SERVO这个选项啊?
我用的是福特吧的C10 2.4G

网友E:
认真学习中。一定努力成为好的质量人!

楼主:
我是设置的PPM啊!
一样没反应哦。
所以很郁闷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QQ3450626聊,说说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