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白的问题,往大侠们解答。谢谢

楼主(2010-06-08):
我kt机连续两次都没有飞起来,直接撞地断头,所以有个疑惑想问问大家,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看图

升降舵向上转飞机起飞还是升降舵向下转飞机起飞。谢谢了!

网友:
向上起飞,可以试试啊,推点油门,把飞机拿到手里,动动舵就知道了,加油~~~

网友:
向上起飞,另外考虑一下重心位置。

网友:
的确够白 注意一下重心 拉力线

楼主:
乃乃滴,我都是往下转的,难怪总是打断头,想想自己真是个猪头,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没什么,6年前我也以为舵面向下转飞机向上飞了。。。

网友:
向下偏转是升力增大,尾翼升力增大,自然就低头了。

网友:
可以拿手当风,走尾巴过一次,手至前向后移动,挨着尾舵的时候,你就知道飞机怎么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