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DX关于控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0-06-08):
飞
滑翔机
一般是用什么型号的控?准备入FUTABA10C!飞高级滑翔机够用吗?能设置襟副翼混控、碟刹等功能吗?
请赐教!

网友A:
10C可以的,JR9X2也不错。其实也不用多么高级的滑翔功能,其实我们稍微烧点的像扰流板这些功能是用不着的,其实也就弄个襟副翼混控+连动。襟翼能分档放下。带这些特色功能的控滑翔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