趴求 各位老大 QJ 26CC汽油机 怎么磨合

楼主(2010-06-08):
新进了 条  利剑    QJ26CC的汽油发动机   主要 没玩过汽油机  不知道 怎么磨合   注意事项有什么    怕自己瞎磨  给机器磨坏了    没事熄火就麻烦了

网友A:
建议如下:

1、去买一瓶美孚2冲程的润滑油,就是2冲程女装摩托车用的那种;
2、买一个农用的 “汽油对比壶”(淘宝上就查这个名称),按照上面的1:25的比例,加好机油,汽油,混合使用
3、尽量在岸上用自来水接冷却管道灌水冷却磨车,免得船在湖中心出什么事你搞不掂
4、磨车前,记得将主轴润滑

不过,qj的发动机,一般都不需要特意磨合,打着了就可以下水玩,因为转速不高,而且初期调整也是低速的,所以,玩十几圈下来,也就差不多了,剩下就是调排气和高低油针了,当然,下水前要做好防沉,这是比任何都必要的!

网友:
 防沉  必   须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如下:

1、去买一瓶美孚2冲程的润滑油,就是2冲程女装摩托车用的那种;
2、买一个农用的 “汽油对比壶”(淘宝上就查这个名称),按照上面的1:25的比例,加好机油,汽油,混合使用
3、尽量在岸上用自来水接 ...

谢谢 这位大哥  还有几个问题 1.这个可以搞定  2 是体积比 还是重量比  3 在水里 磨   把船固定好了可以吗?4 是用高温黄油吗?     还有  低速 要磨多少油?

网友A:
哈哈,你问得太具体了,第3点,我写了接自来水,当然,很多人都直接边玩边磨,在水里固定就免了吧?岸上磨车的话,就要固定了,第4点,就要看你的船是怎样装的了,如果无润滑油杯的话,就只能拆轴下来,往管里面挤润滑油了,我建议还是用发动机用的润滑油,至于第2点,如果无理解错,比率是体积比。

看来,只有我回答你的低级问题了,不过,没关系,不明你就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问得太具体了,第3点,我写了接自来水,当然,很多人都直接边玩边磨,在水里固定就免了吧?岸上磨车的话,就要固定了,第4点,就要看你的船是怎样装的了,如果无润滑油杯的话,就只能拆轴下来,往管里面挤润 ...

呵呵  谢谢 大哥   您觉得低级  但对我刚入门的话 已经是高级了   这样 我就由低级慢慢走向高级了  向关心和帮助 新手的 朋友们 致敬!!!!

网友:
这位哥,其实,你想想,你的船用发动机,和你家里的摩托车,是一样的啊,平时风冷的男装发动机,也是打开水龙头,边淋边磨车的啊,2冲程发动机要用混合机油,也是常识,至于轴里面加油,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磨损,常识啊!

不过,有一句话,我是强烈建议你记住的:下水前,看看防沉做好了没!

网友:
26CC磨车

我也用26CC的QJ的发动机,不过我在船里加了水泵,这样的话磨车也方便,玩起来也休闲,可以慢着开,也可以停着不开,有观赏性呵呵,那要看船主自己的想发了,你如果就追求快的,就不要加水泵了,我的QJ是换了进口的华博罗的化油器的,就是稳定性好,不容易熄火